[开源硬件] 给搞维修的设计个ESR表

楼主(2022-02-09):
频率100KHZ单个频率,档位10欧、100欧、1K欧,按键切换档位,可以换采样电阻测更低的,激励信号采用变压器隔离和平衡,不用放电直接测量带电电容,本身自带放电功能。
变压器运放一端大概50匝另一端6、7匝,输出VPP 100毫伏。

这个从构思到制作用了一天多时间,主要在电桥功能上做删减,降低速度保证准确度,由于只用一天时间修改肯定程序BUG很多,显示位数和小数点可能有问题,估计没人感兴趣,这制作比较简单实在是没什么好说的,感觉还是没啥用,有人有兴趣的话我还能改进改进没人感兴趣就算了

程序

102电容和100欧电阻串联

去掉100欧电阻

动手能力真的是强。。。

楼主:
测带有250V 330UF电容实验
第一次先直接在ESR表外壳上短路,可以看到能量很大怪吓人的。

第二次第三次接到ESR表测量端,电流会被慢慢释放掉,仅刚接上时候有一个很小的火花。

楼主:
直接测带250V电压的330UF电容视频清晰版

网友A:
楼主的搭焊技术一流啊.

网友A:
不知道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精度如何?

现在的程序还没校准功能,但是感觉即便不校准对于维修来说也够用了,上面有测102电容的照片,我这没有成品电桥做对比不知道误差是多少。

楼主:
我这个是特意给维修设计的,不怕直接测带300V电压的大电容,你这个照着我视频测下带电电容看下什么结果

楼主:
还有一点你这个开源么,最起码贴个电路图看看呗,成本多少钱,不开源别人看不到技术细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你这个开源么,最起码贴个电路图看看呗,成本多少钱,不开源别人看不到技术细节。
...

不错,实用工具。

个人感觉电路还有简化空间。很多电路因为这个tssop-20的stm32f030f3引起的。待库存消耗完,期待更精简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实用工具。

个人感觉电路还有简化空间。很多电路因为这个tssop-20的stm32f030f3引起的。待库存消 ...

现在正负电源太麻烦,LCD1602太大,我这样的搞DIY不可能投太多钱,只能尽量用现有的元器件

楼主:
看有网友可能需要电感测量,特意看了下电感小数点和单位对不对,修改了下电感单位和小数点位置

程序

测不知名变压器

测101电感

101电感并联1N4007

视频101电感并联1N4007

网友A:
您这个可以在线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可以在线测试吗?

当然可以了,不可以咋敢叫ESR表,测量信号100mVPP,上面测电感演示了啊,并联二极管不影响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你这个开源么,最起码贴个电路图看看呗,成本多少钱,不开源别人看不到技术细节。
...

这是一个大佬的作品,好你开源,人家建了个群,要卖钱的,B站也有视频。号称99块钱的。

网友A:
好你这玩意还有可调频率的,在不同的频率下测的参数也不同。建议楼主出个OLED版的。造福坛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大佬的作品,好你开源,人家建了个群,要卖钱的,B站也有视频。号称99块钱的。 ...

99能买到也算值啊,我这个就是做着玩的,这版主要亮点是强保护,感觉适合维修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你这玩意还有可调频率的,在不同的频率下测的参数也不同。建议楼主出个OLED版的。造福坛友。 ...

可调频率多档位那版做的程序有一些问题,现在基本处于不能用的状态,需要改进下ADC分时采集部分和档位切换部分,感觉还是本帖这个版本比较实用,打算先完善一下这个版本,量程尽量宽一些。

我就是做着玩的,我连成品电桥的实物看都没看见过,能做到现在这样已经不错了,而且通过做表也学到了一些东西,我这学历我这居住环境还有经济条件,指望我搞个很实用的基本不可能啊,LCR表不难的,无非就是ADC采集个电压序列和COS SIN表相乘累加,再算个复数除法就出来阻抗了,出来阻抗就可以换算成电容电感了,我这还是汇编搞的,感觉程序里面最难搞的是数值计算数学库之类的,真正电桥部分程序很简单的,用C写根本不用关心,要是MCU有双路ADC,那就更容易了,出来相位也准速度还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调频率多档位那版做的程序有一些问题,现在基本处于不能用的状态,需要改进下ADC分时采集部分和档位切换 ...

老哥谦虚了,做到这样已经非常厉害了,佩服。继续加油,看好你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哥谦虚了,做到这样已经非常厉害了,佩服。继续加油,看好你哟!

真的没谦虚啊,其实我和那些我爱发明节目上的农民一样,只是他们玩的是机械我玩的是电子类的,我们不但学历低缺少理论支撑而且条件也不行,造出来的东西都不好用,只是为了一个爱好而不断垫钱,我玩电子比他们玩机械省钱多了。

网友C:
这个发明很实用,很接地气,大部分电器的毛病都是电解电容挂了。可以成为维修神器!

网友D:
欣喜在此也看见了楼主的作品,非常佩服楼主的飞线加搭棚的组装工艺,赞一个。

网友E:
楼主,你好。最近刚好遇到类似的问题,看了你的帖子,有个疑惑的地方请教一下:
图中有4个接线端子,实际测试电容时,是不是将电容直接连接到J1 J4两个端子就能直接测试了?J2 J3两个接插件也通过4053连接到单片机,这两个地方也参与电容的测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最近刚好遇到类似的问题,看了你的帖子,有个疑惑的地方请教一下:
图中有4个接线端子,实际测 ...

J1、J4走电流,J2、J3走电压 , 四线传输法,J2、J3采集到的电压与电线的电阻无关,我这没开尔文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欣喜在此也看见了楼主的作品,非常佩服楼主的飞线加搭棚的组装工艺,赞一个。 ...

别人都说我做的丑,其实飞线也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发明很实用,很接地气,大部分电器的毛病都是电解电容挂了。可以成为维修神器! ...

对的这个就是做到简单易用不容易坏,这个只是实验电路,把想法迅速变成了实物证明可用,但是别人就看到了做的丑。

这个设计可以扩展低阻测量,只要把变压器和DUT之间电阻换成比如1欧,可以测很低的电阻。

程序比较简单大家都会写,就是DFT(乘法累加)

网友E:
引用 楼主:
J1、J4走电流,J2、J3走电压 , 四线传输法,J2、J3采集到的电压与电线的电阻无关,我这没开尔文夹。

嗯 好的。 理解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老兄,最近这个3S的电桥镊子做的比较热。成本低,精度还可以。要不要做一把玩玩?加群:电子技术学习分享。在立创的开源广场也有人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最近这个3S的电桥镊子做的比较热。成本低,精度还可以。要不要做一把玩玩?加群:电子技术学习分享 ...

这个在矿坛那里也看到了,自己做能学到东西,做别人设计只能练焊接,搞不懂人家做个设计有那么多人参与,我做的都没啥人看,也怪自己技术不行,再努努力争取做的好点。

我设计的也有有优势的地方,这帖子的这个版本突出的是强保护,100mVPP测量电压在线测量电容没问题,维修足够了,市面上的电桥、电容表测个300V大电容试试。

另一个帖子的多频率版本正在改进程序,频率100、1K、10K、100K、200K,目标不到30元的成本做到和老毛子URLC差不多,虽然笨重但是镊子部分比他们直接焊接在电路板上的要灵活,两个腿最大开度7厘米,单手持也是没问题的,测量电压同样100mVPP,但是保护不如这帖子里的这个。

我做这个完全是为了玩,不可能为了做这个而买合适的元器件,体积已经在现有元器件基础上尽量做的小了,我做东西总喜欢改改,不愿意和别人做的一样。

最后搞不懂为啥人家做的这么有人气,我做的连一个人感兴趣的都没有,这东西第一版程序肯定搞的不怎么好用,得慢慢改进,自己一个人搞有点寂寞,哪怕来个人说我做的不好做不出来也好啊。
不过终于被我等到激励我前进的人了,本来我搞这个都没啥兴趣了,感谢下面这位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96634&extra=&page=1

我到现在才知道,原来搞技术的对开源是这么的抵触,我说这种表简单都不行,我搞的是纯汇编写的,连数学库都是自己写的,确实没感觉哪里难,别人说我做不好那我就做好了给他们看看,没这些人激励我,我都没这兴趣继续下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矿坛那里也看到了,自己做能学到东西,做别人设计只能练焊接,搞不懂人家做个设计有那么多人参与, ...

原来B站的那个大钳子是您做的啊,佩服。人家人气好,赢在跟国外的成品形似,赢在外观,适合薅羊毛方便上。我就看好您这个,虽然外观不好看,但是功能保护上比较全,重在实用,其实这种东西各有各的用途和高计理念,不必太在意别人的说法,只要自己玩的开心就行。最重要的是过程,我们在过程中学到了什么,掌握了什么最重要的。您说是不?

网友A:
另外,可以考虑做个台机和便携两用的,不一定是镊子啊!只要比标准的电桥小就行了。现在各大表厂都在做手持的电桥,但精度也不是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在矿坛那里也看到了,自己做能学到东西,做别人设计只能练焊接,搞不懂人家做个设计有那么多人参与, ...

老兄,别人的镊子测电解电容高于5V是要放电的,你这可以测高压不放电,已经超前了。我准备打板,做你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B站的那个大钳子是您做的啊,佩服。人家人气好,赢在跟国外的成品形似,赢在外观,适合薅羊毛方便上 ...

对啊大钳子是我做的。。那个程序搞的不怎么好用,正在改进中。。
本来做这个就是玩的心态,玩的同时还学到了东西就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可以考虑做个台机和便携两用的,不一定是镊子啊!只要比标准的电桥小就行了。现在各大表厂都在做手持 ...

单手就能拿住,感觉比拖着线的要方便,连夹具都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别人的镊子测电解电容高于5V是要放电的,你这可以测高压不放电,已经超前了。我准备打板,做你这个 ...

这帖子里的这个版本亮点就在强保护,变压器是节能灯磁环绕的随处可见,测带电电容迅速饱和实现了保护,这里的这个变压器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代替了原来的自动平衡运放,适合测量低阻高频,而没有自动平衡运放在高频下相移问题。 可以通过改变变压器和DUT之间这个100欧姆电阻阻值改变测量范围

缺点不能覆盖低频测量范围窄,程序还不完善只实现了最基本的功能,不过这个虽然没有校准程序但是比我另一版做的有校准程序的都准。。

网友A:
老兄,你的电路图我重新整理了一下,现在有两个问题:
1、阻值没标明
2、右下角两个圆圈中的标签要连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的电路图我重新整理了一下,现在有两个问题:
1、阻值没标明
2、右下角两个圆圈中的标签要连哪里? ...

那两个标签就是SWD调试口的 SWDIO和SWDCLK

R27、28、29   10K
R31 1K
R30 1.5K

C30 104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你的电路图我重新整理了一下,现在有两个问题:
1、阻值没标明
2、右下角两个圆圈中的标签要连哪里? ...

刚刚看了下,C30和 R32画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看了下,C30和 R32画反了

好的,谢谢!我弄好再画个PCB出来玩玩。到时还要请教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我弄好再画个PCB出来玩玩。到时还要请教您。

我谢谢你还差不多,你是唯一一个对我设计的电路感兴趣的,别人连看都懒的看,遇到啥疑问直接说

其实我还有个设想,就是利用两个空闲的IO口通过继电器切换参考电阻来扩展量程,但是没实验不知道能行不能行,频率还可以扩展10KHZ和200KHZ,现在正在做另一个帖子那个复杂的方案,但是感觉这个帖子里的这个方案更实用

网友A:
仿许老师的那个,感觉太复杂。不如搞这个实用的,如果能换成OLED,体积应该可以再缩小一些。其实这玩意实用意义在于在线在板测试,能节省元件来回焊接的时间,独立的阻容感用万用表测就够了。

网友A:
当然如果能扩展频率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许老师的那个,感觉太复杂。不如搞这个实用的,如果能换成OLED,体积应该可以再缩小一些。其实这玩意实用 ...

那个搞的档位太多了确实比较麻烦,而且高频测量的时候还不如这个相位准,不过程序很多地方都是通用的,只是这个帖子里面这个方案功能还没扩展,保持最简单的状态,不过对于维修来说测测板子上元器件也够用了,最好扩展下量程。

搞制作最主要的是能通过制作来学东西,比干看书要学的快,你要有兴趣可以自己搞个程序,程序部分也是很简单的,就是ADC采个电压序列再和COS、SIN表相乘累加,再算个复数除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如果能扩展频率就更好了

扩展10KHZ和200KHZ没问题,频率设置的程序和仿许老师版是通用的,只是需要移植下

网友F(2022-04-19):
引用 楼主:
那个搞的档位太多了确实比较麻烦,而且高频测量的时候还不如这个相位准,不过程序很多地方都是通用的,只 ...

SPWM实现方法有介绍的么?带dac的单片机现在价格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SPWM实现方法有介绍的么?带dac的单片机现在价格不低啊

大体原理就是软件生成个正弦表,然后RC滤波,和用DAC没什么太大区别吧,就是滤波电路麻烦点,要调到多个频率输出振幅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网上有没有介绍的,这部分程序比较简单,不知道你哪里不明白

网友G(2022-07-07):
引用 楼主:
那两个标签就是SWD调试口的 SWDIO和SWDCLK

R27、28、29   10K

现在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我认为否定别人就是网络暴力,谩骂就不用说了),而会暴力的人都是素质低下、没有水平并且心地恶毒的人,楼主别跟那些人一般见识。但是作为我们自己,应该养成好的习惯,做技术的一点都不能马虎,对设计文件一定要注重细节,多写说明和笔记性的文档,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追求完美。学历不算什么,有时间多看书,多实验,一定可以超过某些博士的,支持你,为你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现在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我认为否定别人就是网络暴力,谩骂就不用说了),而会暴力的人都是素质低下、没有 ...

有人指出我做的东西的缺陷也是好事情,像我这种技术差没啥人知道的业余爱好者估计别人没什么兴趣看和回复,其实别人夸我才让我感到尴尬,拍砖反而会激励我。

我这环境太乱了,门前10米就是公路弄的我静不下心来,到了晚上又累了,偶尔还要干点农活,已经几个月都没搞DIY了,搞实物DIY要买各种东西像个无底洞,学一个技能找不到地方可以用自然没什么动力继续了,要是免费玩还凑合,一年花好几百玩肯定不能长久。

网友H:
早些年我用ADI 的AD5933 和FREEESCALE 的KL17Z32 加TI的OPA 做过一个可以任意设定频率的。最高也是100khz。成本几乎为零。都是免费申请样品的。

精度差点的AD5934也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些年我用ADI 的AD5933 和FREEESCALE 的KL17Z32 加TI的OPA 做过一个可以任意设定频率的。最高也是100khz。 ...

你说的这个芯片确实不错,把需要功能都集成进去了,自己做这一套虽然不好用但是就当学习了,通过实践做东西的过程弥补了一些我没学过的基础知识。有免费的申请当然好,自己买就贵了,我这是农村也没在公司之类的地方工作申请也不知道给不给,前些日子看国民技术有免费MCU板子可以申请,我想了想我这是农村,人家一般不会给我吧,于是我就自己买了20片。
我这个设计主要想搞一个可以给电容放电外加测电容好坏的表,拿过板子就测不用担心电容有电还是没电,感觉还是有一定实用价值,以后争取优化下搞小巧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芯片确实不错,把需要功能都集成进去了,自己做这一套虽然不好用但是就当学习了,通过实践做东 ...

哪里农村? 我就在农村隔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哪里农村? 我就在农村隔壁。

我刚学的时候成功申请过样片,不过听说样片申请收紧了,人家一看我这收货地址是农村也不是公司之类的肯定不愿意给我,我也懒得试反正我只玩便宜的,一年花个几百元玩这个也算是个技术,比打游戏强。

网友I(2022-09-12):
很不错的创意。

网友J:
楼主谦虚,可以放在立创开放社区,好像有收益的

网友K(2022-10-15):
楼主,可以讲讲电感测量的原理吗?我现在想要测量一个电感(本值在10uH左右)的变化(变化0-1uH),不知道怎么测。能不能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