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EC0AE 的 PWM 标配 12 个,实际只能用 11 个吗?

楼主:
仔细研究了下这款芯片的手册,内部有4个PWM模块,分别是PWM0(0/1/2/3/4/5) PWM1(0/1) PWM2(0/1) PWM3(0/1),共12个PWM通道,发现PWM0-CH4和PWM3-CH0都在一个引脚上,而在其它所有引脚中并没有这两个PWM通道的分配,也就是说PWM0-CH4和PWM3-CH0只能使用其中一个,这样的话PWM理论上12个,实际上只能用11个,应该是吧?有用过的吗?

网友A(2022-02-09):
应该是的,楼主研究的蛮仔细

楼主:
我研究的不仔细不行啊,板子都焊好调试了,结果发现只能出来11个通道的信号,第12个信号说啥出不来,没办法才开始研究细节,问题是,这个板块只给我们同行提供了一个平台,人家新唐官方从来不理也不回帖子

网友B:
实际上也很少用到这么多吧

网友C:
可以直接打电话咨询

网友D:
是不是因为引脚冲突了啊

网友E:
固定的那个用不了吗

网友F:
是不是资源已经占用了啊

网友G:
用pin config作设定,最多出11支pwm引脚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