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和UL是什么意思

楼主:
我不带这个可不可以

网友A(2022-02-09):
C语言的用法,指定数据类型

网友B:
ul是无符号长整型的意思,u就是unsigned ,l就是lo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ul是无符号长整型的意思,u就是unsigned ,l就是long

感谢

网友C:
过走过路过别错过,了解一下

网友D:
数据类型不同

网友E:
无符号长整形数据

网友F:
一个整形一个长整形

网友G:
U就是无符号 L就是长整形

网友H:
还是恶补一下c语言基础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