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C-C智能保温杯-超级热奶神器

楼主(2022-02-09):
AD, AC, pc, ce, pd

在你旅行出差的时候,如果有这样一款水杯,可以随时随地把水加热,那该有多好!在忙碌开车的时候,你是否想要来一壶暖心的热水?当你在户外露营的时候,小孩子的牛奶冷了,你会否想要一款热奶神器?有这样一款水杯,就配备有USB-C接口,可连APP实现智能加热,功率最高可达65W。可以说,只要有电源,随时随地都能喝上热水,这样的水杯,你心动了吗?

旅行小助手

车载充电器

热奶神器

这款保温杯不仅可以加热保温,最人性化的功能是添加了蓝牙模块,让用户可以连接手机APP,在手机APP上控制温度,既精确又方便,再也不用担心冲泡奶粉的时候温度不易把控等问题。

USB-C母座特写,过孔焊接。

固态电容特写,规格为50V 10μF。

将内部黑色塑料壳拆下。

内部加热片贴有硅胶片保护,两侧金属片点焊固定。

加热片特写,蛇形走线,中心有一颗热敏电阻检测温度。

和一般的保温杯相比,这款USB智能电热水杯除能装350mL水以及能24h长效保温外,最根本的区别便是能给杯内水进行加热,能够连接APP实现温度智能控制,使用PD快充或者移动电源配合这款水杯都能很好解决。插线即可加热,方便快捷,实用性大大提升。水杯底部设有PCB板和加热片,之间通过导线连接,还采用黑色塑料壳进行隔离。

那么这款保温杯是如何通过Type-C接口连接电源供电的,首先不同的适配器输出规格也是不同的,PDO基本是5V,9V,12V,15V,20V,五个档位,当然还有PPS等等,取电需要充电协议的握手成功,意思就是保温杯里的UFP芯片与适配器里的DFP芯片要进行充电协议通讯才能取电。

乐得瑞推出LDR6328S PD诱骗协议芯片,单芯片取电5V~20V输出给后端充电模板,采用协议芯片申请PD高压,同样适用于这款水杯。

TYPE-C PD快充诱骗芯片,LDR6328/LDR6328S支持定制电压输出,它内置了PD通讯模块,通过与供电端(如PD充电器)的PD协议芯片握手通信,申请出需要的电压给产品供电,支持无线充,大功率小家电智能家居四轴飞行器快速充电等产品供电

PD协议充电器与传统的QC充电器最大的区别就是,PD充电器采用了Type-C接口输出,PD协议需要CC脚、VBUS、GND、D+D-等脚位,它具有数据传输速度快,充电电流大,电压高等特点,还可以支持USB正反插,非常的便捷。

1、概述
LDR6328 是乐得瑞科技有限公司针对 USB PD 协议和 Qualcomm Quick Charge(简称 QC)协议开
发的一款兼容 USB PD 和 QC 的通信芯片。输入端主要接 PD 和 QC 的适配器,输出端配置输出固定
的电压。LDR6328 从支持 USB PD 和 QC 协议的适配器取电,然后供电给设备。比如可以配置适配器
输出需要的功率,给无线充电器设备供电。

2、特点
◇ 采用 SOP-8 封装
◇ 兼容 USB PD 3.0 规范,支持 USB PD 2.0
◇ 兼容 QC 3.0 规范,支持 QC 2.0
◇ 可自动诱骗 PD 输出 5V、9V、12V 电压,QC 输出 9V、12V 电压

3、应用
◇ 所有需要适配器(支持 USB PD 和 QC 协议)供电的设备

无线充电、小家电、老化器、智能家居,电池产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