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 ADC 注入式+规则转换相关问题

楼主(2022-02-09):
本人使用GD32F103做电机控制,在配置ADC的时候,使用了 规则并行+注入并行组合模式,当注入通道使用的采样周期大于7.5时,会导致崩溃,周期小于等于7.5时,ADC1无法转换,同时,在用户手册中有以下信息

是否这个型号的芯片在ADC模块中存在问题?各位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A:
单通道正常么

网友B:
这个没有问题吧

网友C:
这个就是本身规定的

网友D:
这个不是问题啊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硬性规定

网友F:
因该不是按照顺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