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P15F2k61s2开机时会误擦除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2-02-09):
(无正文)

网友A:
确定是程序被擦除了吗?
引导程序里是怎么判断是否要升级程序的?

网友B:
仔细检查上电暂态下的IO状态,与判断程序擦除、写入的条件做对比。

网友C:
晶振降低点试试

网友D:
你的程序里有EEPROM擦除操作不?没有操作就不应该被擦除,有操作那就说明你擦除时没有判断是否擦除了程序区。

网友E:
那要看看你的引导程序才能分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