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请教IAP15F2k61s2开机时会误擦除应用程序的问题

楼主(2022-02-09):
如题,外接晶振33.1776M,自己写引导程序,发现开机时可能会死机,重新下载程序后又正常,有遇到过的嘛,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开机不要自动进入BOOT模式,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比如按键,或通信),其次还有死机这种严重问题,说明逻辑思路不清晰,可能本身有很多考虑不周的地方

网友A:
BOOT跳转到APP之前应该检查APP是否有存在,是否完整等,否则不能跳转过去,可以不断的发送打印提示信息或指示灯闪烁

网友B:
1.注意上电复位电路,最好使用专用复位芯片,防止上电瞬间芯片进入不确定状态。
2.在串口收发线上分别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防止串口干扰数据导致芯片进入ISP.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P15F2K61S2-28I-PDIP40, 这 款芯片 是 最高 28MHz, 您跑 外接晶振33.1776MHz, 我们 都没水平 跑这么高, ...

刚开始小批量时没发现问题,后来上了批量才发现,然后专门做了开关老化试验发现有10%开关1000次会丢失程序,已经做了一批板了,想看看从软件入手能否解决问题,尽量减少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不要自动进入BOOT模式,必须通过某种方式(比如按键,或通信),其次还有死机这种严重问题,说明逻辑思 ...

进入BOOT是有通信协议的,死机应该就是误擦了程序区所致,因为死机后再开机就一直死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进入BOOT是有通信协议的,死机应该就是误擦了程序区所致,因为死机后再开机就一直死机了 ...

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应该从协议上处理,擦除的协议搞复杂点,再者就算误擦除也不应该死机,跳转到APP前必须做适当检查,不正常不跳转,在BOOT里打转(+提示),整个更新过程是个状态机,只有全部成功后才可以运行APP(状态保存在程序或EE里)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规范使用,增加校验,防止误入及低压操作EEPROM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