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驱动TFT彩屏 刷屏数据40ms左右传完 但刷屏用了300ms

楼主(2022-02-09):
MCU使用SPI驱动TFT彩屏 系统时钟33.1776MHz  SPI频率FOSC/2  刷屏数据40ms左右传完了 但屏幕实际刷新时间用了300ms以上    40ms是在刷屏程序里拉低引脚再拉高引脚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测出来的,刷屏时间的300ms是录屏后数帧数数出来的
请问下这个是哪里的问题,是TFT的初始化有问题吗

以下代码

  • #include<STC8A8K64D4.H>
  • #include "TFT.h"
  • #include "weather.h"
  • sbit BLK = P5^3;    //背光控制
  • sbit RS = P0^5;     //数据命令切换线
  • sbit RST = P0^6;    //复位线
  • sbit CS = P0^7;     //片选
  • sbit SCLK = P1^5;   //SPI时钟线
  • sbit MOSI = P1^3;    //SPI数据线
  • sbit LED = P5^0;
  • unsigned int time_i = 0;
  • void Timer0Init(void);
  • void UartInit(void);
  • bit Lcd_Clean = 0;
  • bit Lcd_color = 1;
  • void main()
  • {
  •     Timer0Init();
  •     UartInit();
  •     LED = 1;
  •     ET0 = 1;
  •     EA = 1;
  •     Lcd_Init();
  •     while(1)
  •     {
  •         if(Lcd_Clean)
  •         {
  •             Lcd_Clean = 0;
  •             if(Lcd_color)
  •             {
  •                 Lcd_clear(0x8080);
  •                 Lcd_color = 0;
  •             }
  •             else
  •             {
  •                 Lcd_clear(0xFFFF);
  •                 Lcd_color = 1;
  •             }
  •         }
  •     }
  • }
  •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
  •     time_i++;
  •     if(time_i == 1000)
  •     {
  •         time_i = 0;
  •         Lcd_Clean = 1;
  •     }
  •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33.1776MHz
  • {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H0 = 0x7E;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 void UartInit(void)        //115200bps@33.1776MHz
  • {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1 = 0xB8;        //设置定时初始值
  •     TH1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     ET1 = 0;        //禁止定时器%d中断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
  • void Delay500ms()        //@12.000MHz
  • {
  •     unsigned char i, j, k;
  •     _nop_();
  •     _nop_();
  •     i = 23;
  •     j = 205;
  •     k = 120;
  •     do
  •     {
  •         do
  •         {
  •             while (--k);
  •         } while (--j);
  •     } while (--i);
  • }
  • void SPI_Init()   //初始化SPI  SPI频率为FOSC/2
  • {
  •     SPDAT = 0;
  •     SPSTAT = 0xC0;
  •     SPCTL = 0xDF;
  • }
  •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向TFT写入一个命令
  • {
  •     CS = 0;
  •     RS = 0;
  •     SPDAT = cmd;
  •     while(!(SPSTAT & 0x80));
  •     SPSTAT = 0xC0;
  •     CS = 1;
  • }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向TFT写入一个8位数据
  • {
  •     CS  = 0;
  •     RS = 1;
  •     SPDAT = dat;
  •     while(!(SPSTAT & 0x80));
  •     SPSTAT = 0xC0;
  •     CS = 1;
  • }
  • void Lcd_Write_data_16bit(unsigned int dat)    //向TFT写入一个16位数据
  • {
  •     Lcd_Write_data(dat >> 8);
  •     Lcd_Write_data(dat);
  • }
  • void Lcd_SetRegion(unsigned char x_start, unsigned char y_start, unsigned char x_end, unsigned char y_end)  //选中一个区域
  • {
  •     Lcd_Write_cmd(0x2A);    //列地址设置
  •     Lcd_Write_data(0);
  •     Lcd_Write_data(x_start+2);
  •     Lcd_Write_data(0);
  •     Lcd_Write_data(x_end+2);
  •     Lcd_Write_cmd(0x2B);   //行地址设置
  •     Lcd_Write_data(0);
  •     Lcd_Write_data(y_start+3);
  •     Lcd_Write_data(0);
  •     Lcd_Write_data(y_end+3);
  •     Lcd_Write_cmd(0x2C);
  • }
  • void Lcd_clear(unsigned int color)        //清屏
  • {
  •     unsigned int i;
  •     LED = 0;
  •     Lcd_SetRegion(0,0,127,127);
  •     for(i=0;i<16384;i++)
  •     {
  •         Lcd_Write_data_16bit(color);
  •     }
  •     LED = 1;
  • }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LCD
  • {
  •     BLK = 0;
  •     RST = 0;
  •     Delay500ms();
  •     RST = 1;
  •     Delay500ms();
  •     SPI_Init();
  •     Delay500ms();
  •     Lcd_Write_cmd(0x11);    //退出休眠
  •     Delay500ms();
  •     Lcd_Write_cmd(0xB1);    //设置正常刷新率
  •     Lcd_Write_data(0x01);
  •     Lcd_Write_data(0x2C);
  •     Lcd_Write_data(0x2D);
  •     Lcd_Write_cmd(0xB2);    //设置空闲模式刷新率
  •     Lcd_Write_data(0x01);
  •     Lcd_Write_data(0x2C);
  •     Lcd_Write_data(0x2D);
  •     Lcd_Write_cmd(0xB3);    //设置部分/全色的刷新率
  •     Lcd_Write_data(0x01);
  •     Lcd_Write_data(0x2C);
  •     Lcd_Write_data(0x2D);
  •     Lcd_Write_data(0x01);
  •     Lcd_Write_data(0x2C);
  •     Lcd_Write_data(0x2D);
  •     Lcd_Write_cmd(0xB4);     //显示反转模式控制
  •     Lcd_Write_data(0x07);
  •     Lcd_Write_cmd(0xC0);     //电源控制1
  •     Lcd_Write_data(0xA2);
  •     Lcd_Write_data(0x02);
  •     Lcd_Write_data(0x84);
  •     Lcd_Write_cmd(0xC1);     //电源控制2
  •     Lcd_Write_data(0xC5);
  •     Lcd_Write_cmd(0xC2);     //电源控制3
  •     Lcd_Write_data(0x0A);
  •     Lcd_Write_data(0x00);
  •     Lcd_Write_cmd(0xC3);     //电源控制4
  •     Lcd_Write_data(0x8A);
  •     Lcd_Write_data(0x2A);
  •     Lcd_Write_cmd(0xC4);     //电源控制5
  •     Lcd_Write_data(0x8A);
  •     Lcd_Write_data(0xEE);
  •     Lcd_Write_cmd(0xC5);     //VCOM控制1
  •     Lcd_Write_data(0x0E);
  •     Lcd_Write_cmd(0x36);     //内存数据访问控制
  •     Lcd_Write_data(0xC8);
  •     //Lcd_Write_cmd(0x21);
  •     Lcd_Write_cmd(0xE0);
  •     Lcd_Write_data(0x0F);
  •     Lcd_Write_data(0x1A);
  •     Lcd_Write_data(0x0F);
  •     Lcd_Write_data(0x18);
  •     Lcd_Write_data(0x2F);
  •     Lcd_Write_data(0x28);
  •     Lcd_Write_data(0x20);
  •     Lcd_Write_data(0x22);
  •     Lcd_Write_data(0x1F);
  •     Lcd_Write_data(0x1B);
  •     Lcd_Write_data(0x23);
  •     Lcd_Write_data(0x37);
  •     Lcd_Write_data(0x00);
  •     Lcd_Write_data(0x07);
  •     Lcd_Write_data(0x02);
  •     Lcd_Write_data(0x10);
  •     Lcd_Write_cmd(0xE1);
  •     Lcd_Write_data(0x0F);
  •     Lcd_Write_data(0x1B);
  •     Lcd_Write_data(0x0F);
  •     Lcd_Write_data(0x17);
  •     Lcd_Write_data(0x33);
  •     Lcd_Write_data(0x2C);
  •     Lcd_Write_data(0x29);
  •     Lcd_Write_data(0x2E);
  •     Lcd_Write_data(0x30);
  •     Lcd_Write_data(0x30);
  •     Lcd_Write_data(0x39);
  •     Lcd_Write_data(0x3F);
  •     Lcd_Write_data(0x00);
  •     Lcd_Write_data(0x07);
  •     Lcd_Write_data(0x03);
  •     Lcd_Write_data(0x10);
  •     Lcd_Write_cmd(0xF0);    //启动测试命令
  •     Lcd_Write_data(0x01);
  •     Lcd_Write_cmd(0xF6);    //禁用ram省电模式
  •     Lcd_Write_data(0x00);
  •     Lcd_Write_cmd(0x3A);    //65k mode
  •     Lcd_Write_data(0x05);
  •     Lcd_Write_cmd(0x29);  //开启显示
  • //    Lcd_SetRegion(0,0,127,127);   //选中整个屏幕
  •     Lcd_clear(0x0000);   //清屏(青色)
  •     BLK = 1;
  • }

楼主:


网友A:
SPI接口的彩屏不适合整屏刷新!刷新速度太慢!

楼主(点评):
请问数据在40ms左右传完了,为什么屏幕没有及时刷新呢,如果采用并口的话是否也会这样?

网友B:
数据传完不代表刷屏结束吧

网友C:

可以在程序里面限制一下,刷一次屏后等等待一段时间,可能看到的是现象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程序里面限制一下,刷一次屏后等等待一段时间,可能看到的是现象不对 ...

程序里已经规定好了1秒给屏换一次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据传完不代表刷屏结束吧

看屏的数据手册的话,初始化的帧数是80fps左右,达到这个帧数的话无论怎样都不会达到300ms的刷屏时间吧?

网友D:
                                                                                  华芯微特32位MCU
SWM320 内嵌ARM®CortexTM-M4 控制器,片上包含精度为1%以内的20MHz/40MHz时钟,可通过PLL 倍频到120MHz 时钟,提供多种串行、并行接口,支持扩展NOR Flash、SRAM、SDRAM、TFT彩色液晶屏、SD卡等,具有高性能、低功耗、代码密度大等突出特点,适用于工业控制、白色家电、电机驱动等诸多应用领域。

产品特色

----------------------------------------------------------------------------------------------------------------

①   最高工作频率:120MHz;

②   超大内部存储器:512K Flash、128K RAM;

③   丰富串行接口:最多4路UART、2路I2C、2路SPI、1路CAN;

④   丰富并行总线:支持SRAM、SDRAM、NOR Flash;

⑤   LCD接口:支持RGB、MPU,最高分辨率1024*768;

⑥   SDIO接口:支持SDIO接口协议;

⑦   DMA控制器:支持存储器、外设间的数据搬运。

联系方式:18824454153(微信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