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103C8T6

楼主(2022-02-09):
做了两个产品,发现其中一个每隔一段时间会重启,而且重启后写在0x08008C00地址的本该掉电保存的数据全部被擦除了,而其他地址掉电保存的数据则没有影响,有没有遇到过的,这应该是MCU有一定的不良率么。

网友A:
不良率应该不会吧

网友B:
不是两个产品吗?互换一下MCU试试。
如果有问题的MCU还是有问题,那就是MCU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MCU没问题了,没问题的MCU又有问题了,那就是你外围电路的问题,自己慢慢筛吧

楼主:
可能是擦除过于频繁,之前是1S中擦除写入一次,现在改了,好像不出问题的,感觉MCU本身还是有差异性,

网友C:
没有完全擦除数据呢

网友D:
这个是自己没有擦除吗

网友E:
是数据访问不到吗

网友F:
stm32F103C8T6可以完整擦除数据

网友G:
使用的串口烧写的吗

网友H:
之前用过写flash数据,都是没有了的

网友I:
MCU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J:
还不如使用外部flash呢

网友K:
建议更换成:GD32F303CCT6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更换成:GD32F303CCT6

谢谢!我试试

网友L:
有没有监测过供电电压啊

网友M:
为什么要换芯片呢

网友N:
估计是个别的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O:
可以换上备用芯片试试看

网友P:
是不是不小心遭遇静电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