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想用蓝牙实现程序升级

楼主(2022-02-09):
只通过USB和串口实现过程序升级

现在为了提升体验感,增加产品亮点,希望可以实现无线升级

考虑到通过蓝牙实现,但是思路有些受限,也没有现成的代码

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这么干过,

能讲讲思路么,主要是对蓝牙也不是很熟悉,只浅浅的接触了一点

网友A:
用啥芯片?
使用人群和使用场合是怎样的?
平时这产品的蓝牙用来做什么?
结合起来才能确定怎么来做比较好。

网友B:
用串口蓝牙模块啊,和你串口升级一样。

网友C:
如果楼主不想自定义协议,我觉得可以使用蓝牙的文件传输协议完成升级文件的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蓝牙模块啊,和你串口升级一样。

感谢
有型号推荐么
这种模块可以连手机么

网友D:
你这产品的蓝牙用来干什么了

网友E:
实验下来,蓝牙一个包大概20个字节,而且包跟包之间间隔时间也不能太短,升级少量数据,咱看还可以,假如升级几十K的程序代码,这时间算算,估计不短。

网友F:
可以啊,用串口蓝牙,直接复用串口升级方式。

网友G:
沁恒的蓝牙部分,完全不用管,直接用就行的

网友H:
你把蓝牙当成个串口就好了,挺简单的

网友I:
蓝牙是有协议栈的,你也不需要懂里面咋写的,直接获取到数据就行了

网友J:
我之前用过蓝牙,直接把蓝牙当个串口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K:
蓝牙升级完全没有问题啊,你要把数据校验好就行了

网友L:
现成代码估计没有吧,你之前不是有串口实现的代码么。用串口的就行

网友M:
思路我觉得就是把蓝牙当成串口获取数据就可以,别的就不用管了

网友N:
蓝牙实现数据升级属实很有亮点,不错不错

网友O:
你把蓝牙当成串口来用,就跟串口收到数据然后升级一样的

网友P:
蓝牙还得是沁恒的芯片,属实好用

网友Q:
感觉不会太稳定

网友R:
蓝牙哪有串口那么稳定啊

网友S:
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T:
现在蓝牙的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U:
速度不能有所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