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MCU执行到SystemClock_Config时钟初始化死锁

楼主(2022-02-09):
各位,新年好。有个奇怪的问题困扰我几天了,一直调不好。我用网上的比如野火、硬石的HAL程序,在Keill里就是不能运行下去,我查了一下,是卡在SystemClock_Config()这一段里出不来,具体就是卡在if((HAL_GetTick() - tickstart ) > HSE_TIMEOUT_VALUE)这一句上。已经排除硬件原因,我用3.5标准库文件编程,时钟程序是可以运行,但用HAL,就是不行。我自己用stm32cubeMX编了一个简单的LED点亮程序,也是不行。不知问题出在哪里了,折腾了我一个春节。

今天同事电脑上试过,他编译后可以运行。我把同样的程序弄到我电脑上,用keil打开编译,也不行了。郁闷啦。
不知有没有同学碰到过类似情况,请教。

STM32cubemx版本是V6.4.0, Keil用V5.25和V5.35都试过。

网友A:
你用CubeMx配置时先选用内部HSI,这样避免HSE电路方面的问题。

你确定同事电脑上可以 而你电脑可以? 另外,可以找个F1官方最简单的历程测试验证下。

看起来 硬件、供电方面的原因的可能性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ubeMx配置时先选用内部HSI,这样避免HSE电路方面的问题。

你确定同事电脑上可以 而你电脑可以? 另 ...

都试过了,同事电脑上试过,HSI也试过了。就是不行,哎。

网友A(点评):
呵呵!再查查!换个板、换个PC端口。。。。 直接跑跑ST提供的最简单例程验证下,逐步缩小范围。 这种看似离奇的事 谁不会碰到几次,说不定是哪个地方一个小疏忽。

网友B:
HSE_TIMEOUT_VALUE值是多少?用一个较小的值,比如1000试一下。
还有看一下项目优化等级,你电脑上和同事电脑上是否一样?

楼主(点评):
HSE_STARTUP_TIMEOUT系统定义为100U,还能再小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100应该是正常的值。看样子问题原因不在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HSE_TIMEOUT_VALUE值是多少?用一个较小的值,比如1000试一下。
还有看一下项目优化等级,你电脑上和同事电 ...

100应该是正常的值。看样子问题原因不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应该是正常的值。看样子问题原因不在这里。

估计是硬件问题了,我下周一用示波器测量看看,多谢楼上诸多网友热心解答。

网友C:
可以看一下晶振是否起振

网友D:
卡死在循环里边了是吗

网友E:
可以更换时钟源试试看

网友F:
那是不是其他初始化也无法进行啊

网友G:
会不会是芯片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H:
感觉应该不是cube版本的问题

网友I:
有一次时钟配错了,程序跑不起来,再下载程序也下不进去了
然后用串口随便烧写个正常的程序,就恢复了。

但看来,可能和楼主的状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