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全彩LED驱动问题

楼主(2022-02-09):
原理图如下:                                                                                                     PNP管驱动 共阴极的全彩LED,5V电压,发现不受三极管控制,STM32驱动,不管IO口给高低电平,发射结始终导通,单片机控制高电平时,三极管基极4.2V。导通。求解。

楼主:
1K上拉电阻去掉也是一样。

网友A:
STM32的IO是3.3V

楼主:
是3.3V。所以管子导通了,怎么搭载一下,解决呢。不是可以用三极管实现电平转换?求指教,谢谢

网友B:
用8050试一下

楼主:
共阴极的,如果共阳极可以,我试过,我现在想要驱动共阴极的。

网友C:
把5V电源改成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5V电源改成3.3V的

灯是要求5V电压

网友C:
GPIO设置成开漏输出试试,上拉电阻保留

这个可以 另外470欧电阻也太小了吧。

网友D:
3.3V跟5V有压差,中间再加一个PNP做信号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GPIO设置成开漏输出试试,上拉电阻保留

回去我再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V跟5V有压差,中间再加一个PNP做信号电平转换

回去我试试,谢谢

网友E:
在B机电阻到IO口串一个二极管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共阴极的,如果共阳极可以,我试过,我现在想要驱动共阴极的。

8050怎么搭的电路,应该都能驱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8050怎么搭的电路,应该都能驱动啊。

求指教 ,共阴极8050怎么搭,RGB的灯5050共阴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B机电阻到IO口串一个二极管试试

没明白串IO口有什么作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指教 ,共阴极8050怎么搭,RGB的灯5050共阴极的???

8050 NPN 共阴就不需要电平转换

网友G:
看错了,要共阴的

网友D:
RGB 5050的光源一般内部都不会连接,你可以做共阳,也可以做共阴,一般是用共阳方式驱动,控制负极的导通。
楼主你是初学者吗?这个好像很简单啊

网友H:
现在的工程师 连个简单的硬件电路都搭不好了,看来都是写软件去了

网友I:
电平匹配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RGB 5050的光源一般内部都不会连接,你可以做共阳,也可以做共阴,一般是用共阳方式驱动,控制负极的导通。 ...

非常感谢,弄硬件比较晚,谢谢,这周没时间了,下周试试,试晚在回复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错了,要共阴的

依然非常感谢,回复,下周有时间试试其他人的,在发测试结果

网友J:
跟是否彩屏有关系吗

网友K:
电平好像不太对啊

网友L:
为什么用5V电源呢

网友M:
需要进行一下电压转换

网友N:
其实没啥 换一个电压就行了

网友O:
共阴极和共阳极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3-14):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工程师 连个简单的硬件电路都搭不好了,看来都是写软件去了

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