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用STM32HAL库开发的代码能移植到N32单片机里吗?

楼主(2022-02-09):
现在接到指令,必须使用N32,但没用过,如果能移植,就方便了。

网友A:
这个目前还没听说过可以直接移植啊

网友B:
肯定不能直接拿来用的。建议还是使用N32的官方库来开发吧。

网友C:
好像目前还没有人在做这方面的移植吧,没有现成的吧。

网友:
不行,区别比较大,改动层本太高了!!!

网友D:
不能能移植到N32单片机里

网友E(2022-04-10):
需要更改。

网友F:
基本不太可能实现。

网友G:
软件不兼容的噢

网友H:
肯定不能的,不要想了。

网友I(2022-06-03):
按照STM32的HAL架构,仿写了N32L40X的HAL,底层和N32L40X的官方驱动库对接(只使用部分接口),基本功能都具备了。SPI/I2C/USART/LPUART/TIM/LPTIM/SYSTICK/LOPPOWER/ADC

网友J:
可以移植的,只是需要将底层接口函数换成国民的。

网友K(点评):
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K:
有没有高手能介绍下N32跟STM32他的底层库之间的区别于联系

网友L:
移植肯定可以的,只是工作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