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造成交流接触器干扰单片机中断?

楼主(2022-02-09):
单片机是STM32F103C6T6
故障是交流接触器吸合单片机中断就触发
尝试过中断引脚和地并联电容也不行,单片机内部是上拉模式,外部也有100Ω的上拉电阻,中断的触发模式是下降沿,单片机继电器上面做的铺铜,继电器是5v的,单片机通过ULN2003驱动,交流接触器是220v的,通过继电器驱动,控制板目前是用12v电池供电,带按键的那块板子没做铺铜处理。

楼主:
这个是大致的布局和线路板情况,请各位坛友给瞅瞅。

网友A:
我没这方面经验,感觉让写程序的改成定时器捕获来检测引脚电平触发中断,里面那么多定时器不用白不用,外部IO直接触发中断太容易被干扰了,接触器闪个火花就触发了,要屏蔽估计得上铁盒。

@yjmwxwx :好的,我排除硬件原因后联系软件技术人员协调一下。
@王栋春 :你也过年好,定时器捕获里面带滤波器,同样电路外部IO触发被干扰不能正常工作,用定时器捕获就没问题。
老乡过年好呀,你的建议已经收到,可以理解为巡回检测模式吗?

网友B:
是不是某个地方接错了线? 我做实验用网上买的最便宜的核心板,杜邦线和飞线连个继电器再接接触器,控制3KW的电机通短,没发现问题。
用个好电源再试试。
用软件判断不保险,因为你确实观察到了干扰,会不会影响别的地方也不可知。

收到,我按你的建议测试一下,谢谢。

网友A:
这是STM32手册里面说的,看这个产品应该内部还有空闲定时器,让搞软件的改成定时器捕获模式检测引脚应该就行了

网友C:
一般都是浪涌、快速脉冲群干扰,做好单片机的电源即可。

下午换台可调电源试试看,单位的电源就是垃圾。

网友D:
使用隔离排除法找原因:
把继电器驱动电路断开,外加驱动电源。看看还会不会干扰。
然后恢复连接一条线。再看看。
还有电源使用蓄电池供电看看。

反正有链接的都断开,然后一个个恢复。

好的,下午换台电源先试试看。

网友E:
先把大地用粗线焊死,然后上示波器测试吧。示波器探头的地也要接好

手边暂时没有示波器,等下看看再说,谢谢回复。

网友F:
中断引脚前端加施密特触发器,会不会好一点,瞎猜的

@王栋春 :之前接触器接触的那一下,SPI就出问题,SPI加上施密特触发器后基本没有问题了。看见一些板子上面信号输入隔离后接了74HC14,应该是滤掉一些干扰吧
请说明理由是什么,以前没有接触过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中断引脚前端加施密特触发器,会不会好一点,瞎猜的

有的单片机输入就有施密特,比如STC的。
楼主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加施密特就可以解决的了。

网友G: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用的STC单片机通过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继电器是24v的,然后继电器再控制220V交流接触器,主板是用24v开关电源供电,频繁启动,会不规律的自己重启,有时候你频繁的开关交流接触器,几十次都不会重启一次,有时候开关十来下就自己重启了

据说接触器断开时产生的电弧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电磁干扰成分,从而引发故障。本人决定使用固态继电器替代电磁式接触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的单片机输入就有施密特,比如STC的。
楼主这种情况,已经不是加施密特就可以解决的了。 ...

原先是开关电源的220V和接触器是同一线路,试过隔离变压器,干扰少很多但是没法杜绝。做好单片机的电源的话,请老哥支点招,DCDC或者LDO后端加电感?遇到这种问题真的是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原先是开关电源的220V和接触器是同一线路,试过隔离变压器,干扰少很多但是没法杜绝。做好单片机的电源的 ...

共模电感、差模电感、X电容、Y电容、TVS管等等,上去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共模电感、差模电感、X电容、Y电容、TVS管等等,上去试试。

好的,多谢老哥

网友H:
加个过零检测,零关零开

有电路图的话,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大致的布局和线路板情况,请各位坛友给瞅瞅。

看了下布局,输出口好像是隔离的。
继电器是5V的,代表继电器开关会干扰5V电源
输入口和按钮,液晶,地线就搅在一起的。接线简单了,串扰来了。
你的中断检测啥的

谢谢坛友赐教,问题通过更换电源已经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