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使用外部25M晶体产生的主频时钟异常?

楼主(2022-02-10):
1、AT32F407使用外部25M时钟,打开 SYSCLK_FREQ_200MHz宏定义,PLL配置RCC->CFG |= (uint32_t)(RCC_CFG_PLLRC_HSE | RCC_CFG_PLLMULT8 | RCC_CFG_PLLRANGE_GT72MHZ),串口打印异常,在线调试,主时钟是64M。2、AT32F407使用内部8M时钟,打开 SYSCLK_FREQ_240MHz_HSI宏定义,PLL配置RCC->CFG |= (uint32_t)(RCC_CFG_PLLRC_HSI_DIV2 | RCC_CFG_PLLMULT60 | RCC_CFG_PLLRANGE_GT72MHZ),串口打印正常,在线调试,主时钟是240M。

网友A:

因为你没修改 at32f4xx.h中的HSE_VALUE的值,默认是8M。改成25才行。大约在264行搜索
复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没修改 at32f4xx.h中的HSE_VALUE的值,默认是8M。改成25才行。大约在264行搜索
复制
...

大约在264行
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