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30Z电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2-10):
各位大佬  看看这个电感值是多少的 标注的是30Z。

网友A(点评):
电感单位里没有用到“Z",但以检测时Z代表阻抗,DCR为直流电阻。

网友A:
电感单位里没有用到“Z",但以检测时Z代表阻抗,DCR为直流电阻。

网友B:
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C:
那不是电感,应该是磁珠,磁珠一般用100MHZ交流等效阻抗来表示,Z,即100MHZ时等效30欧电阻的磁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