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靠性测试标准

楼主(2022-02-10):
测试方法和标准国标在哪里查看呢,或者有什么渠道能够购买吗

我们是昊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做的是给产品可靠性的环境模拟高低温试验,帮助您测试产品的温度、湿度,对性能、功能和使用寿命等方面的影响。需要联系我:李生。13694907505

网友A:
找测试实验室,看你产品类别。

网友B:
产品的可靠性指在规定的条件下,在规定的时间内,产品完成规定功能的能力

常见的测试标准如下:

1,盐雾试验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ISO 9227:2017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IEC 60068-2-52:2017

盐雾试验设备标准操作规程 ASTM B117-19

盐雾试验标准操作规程 ASTM G85-19

2,浸渍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XA 和导则:在清洗剂中浸渍 GB/T 2423.30-2013

3,低温试验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 低温 GB/T 2423.1-2008

环境测试 2-1 部分 试验 A:低温试验方法 IEC 60068-2- 1:200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A:低 温 EN 60068-2-1:2007

4,高温试验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B:高温 GB/T 2423.2-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试验 B:高温 IEC 60068-2-2:2007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B: 高温 EN 60068-2-2:2007

5,恒定湿热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GB/T 2423.3-201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试验 IEC 60068-2-78: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Cab:恒定湿热 EN 60068-2-78-2013

6,温度变化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温度变化 GB/T 2423.22-2012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温度变化 IEC 60068-2-14:200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N: 温度变化 EN 60068-2-14:2009

7 ,温度湿度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Z/AD:温度/湿度 组合循环试验 GB/T 2423.34-2012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Z/AD:温度/湿度 组合循环试验 IEC 60068-2-38:2009

8,交变湿热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Db 交 变湿热(12h+12h 循环) GB/T 2423.4-2008

基本环境试验程序.第 2 部分:试验.试验 Db 和指南:交 变湿热(12+12 小时循环) IEC 60068-2-30:2005

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试验 Db:交变温热 试验方法 EN 60068-2-30:2005

9,温度/湿度循环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 第 38 节:试验 Z/AD:温度/湿 度综合循环试验 EN 60068-2-38:2009

10,正弦振动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 振动(正弦) GB/T 2423.10-201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c: 振动(正弦) IEC 60068-2-6:2007

基本环境试验规程 第 2 部分:试验-第 6 节:试验 Fc:振 动(正弦波) EN 60068-2-6:2008

11, 随机振动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h: 宽带随机振动(数字控制)和导则 IEC 60068-2-64:2008+AMD1:201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Fh: 宽带随机振动(数字控制)和导则 GB/T 2423.56-2018

12 ,低温/振动(正 弦)综合试验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Z/AFc:散热和非散热试验样品的低温/振动(正弦)综

合试验 GB/T 2423.35-2019

13,低温/振动综合 试验

环境试验 第 2-53 部分:试验和指南 气候(温度/湿度)和 动力(振动/冲击)联合试验 IEC 60068-2-53:2010

14,高温/振动 综合 试验

环境试验 第 2-53 部分:试验和指南 气候(温度/湿度)和 动力(振动/冲击)联合试验 IEC 60068-2-53:2010

15,冲击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 导则:冲击 GB/T 2423.5-2019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a 和 导则:冲击 IEC 60068-2-27:2008

16 ,盐雾试验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GB/T 10125-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a: 盐雾 GB/T 2423.17-2008 IEC 60068-2-11:1981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Kb:盐雾交变(氯化钠溶液) GB/T 2423.18-2012

实验室循环腐蚀测试 SAE J2334-2003(2016)

铜加速盐雾测试方法 ASTM B368-09(2014)

17,盐水试验

盐水试验方法 JIS Z 2371-2000

18,防水试验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防止水进入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防止水进入 IEC 60529:1989/AMD2:2013 /COR1:2019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防止水进入 EN 60529:1991/A2:2013/AC:2019-0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R: 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GB/T 2423.38-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R: 水试验方法和导则 IEC 60068-2-18:2017

19,沙尘试验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L: 沙尘试验 GB/T 2423.37-2006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L: 沙尘试验 IEC 60068-2-68:1994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接近危险部件和防止固体异 物进入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 代码)接近危险部件和防止固体异 物进入 IEC 60529:1989/AMD2:2013 /COR1:2019

由外壳提供的防护等级(IP 代码) EN 60529:1991/A2:2013/AC:2019-02

20,低气压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M:低 气压 GB/T 2423.21-2008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M:低 气压 IEC 60068-2-13:1983

基本环境试验程序 第 2 部分:试验 试验 XA 和导则:在清 洗剂中浸渍 IEC 60068-2-45:1980/Amd1:1993

21,自由跌落

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 Ec:粗率操作造成的 冲击(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GB/T2423.7-2018

环境试验 - 第 2-31 部分:试验 - 试验 Ec :粗暴装卸冲 击,主要用于设备型样品 IEC 60068-2-31-2008

网友B:
我这边有可靠性环境试验设备。李生:13694907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