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锂电池4.2V升降压到0-50V,

楼主(2022-02-10):
锂电池4.2V升降压到0-50V,最大输出电流50mA电压可调(用数字电位器或者机械电位器)。有没有合适的升降压芯片推荐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26.61c63ac3DFi5nt&id=17346305144&ns=1&abbucket=4#de ...

我要的是电路 而不是模块啊

tyw
@QWE4562009 :去油香收资料
@tyw :有没有参考电路先
tyw
@QWE4562009 :做这东东啊,早说呢,一个管子,一个磁芯线圈就行了.哈哈
tyw
@QWE4562009 :去油香收资料
@tyw :谢谢T叔 有电刺激的电路不 发给我参考下
tyw
去油香收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电路 而不是模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电路 而不是模块啊

光升压可不能从0V起调。

网友C:
使用 CUK  芯片

网友C:
还是先用个升压 DC/DC 升到 4.2v~51V,然后用功率运放输出0~50V@50mA.效率和成本折衷。

网友D:
楼主的要求很高啊

网友E:
起步估计有点难

网友F:
0-50v呀

楼主:
0可以直接关了啊  然后就是5V这样加上去

楼主:
难不倒版主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先用个升压 DC/DC 升到 4.2v~51V,然后用功率运放输出0~50V@50mA.效率和成本折衷。 ...

然后用功率运放输出0~50V@50mA----------------有参考电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升压可不能从0V起调。

0就是直接关了  就是0了

网友B:
升压的关不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0就是直接关了  就是0了

光升压的关不掉的。除非加另外的控制。
或者升降压类型的才能关掉。

另外,即使你能关掉,你也只是0,
但是还不是从0V起调,只是 0V,5V-40V 这种范围。缺少 0V-5V这个范围。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用功率运放输出0~50V@50mA----------------有参考电路不

没有现成的,我周末帮你画一个示意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用功率运放输出0~50V@50mA----------------有参考电路不

GND 参考选电池负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后用功率运放输出0~50V@50mA----------------有参考电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升压的关不掉的。除非加另外的控制。
或者升降压类型的才能关掉。

使能可以关掉的吧。。。那就5V一个档位  到50V 至少也有十个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