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gui刷屏的时候,有时候会留下残余

楼主(2022-02-10):
有时候会留下半个按键或者对话框的边条
重启再刷就没事

这是逻辑上的问题么

网友A:
句柄没问题的话······
偶发还是频繁呢?

网友B:
复位时序?

网友C:
可能是缓冲的问题吧,没清掉?

楼主:
有的就没事,个别的就不行,
有没有外部干扰的可能?

网友D:
是不是中断打断了啊?没遇到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中断打断了啊?没遇到过呢

不是,

为难我的是,现象是随机的,很难复现,
有时候,三五天也没事,有时候,半天就出来一次

仿真也抓不住

网友E:
你用程序仿真跟一下呢?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F:
可能是刷慢了吧,你把通讯速率调整高一些呢?

网友G:
是刷新慢导致的吧,你得看看程序代码,优化一下

网友H:
你刷新完事儿,加个delay?

网友I:
这个残影好像是有解决方法的,是提速还是降速我就忘记了

网友J:
网上搜搜怎么解决残影的,很多有解决方法的

网友K:
可能是清屏函数导致的吧,你多加个清屏试试,嘿嘿

网友L:
是不是清屏没清完全啊?

网友M:
请问句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问句柄是什么啊

应该是建立页面,定义的那个变量值

网友N:
如何能自适应呢

网友O:
是不是分辨率的问题呢

网友P:
是不是屏幕初始化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