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讨论] IO控制发光led一般串多大电阻

楼主(2022-02-10):
一是不同批次亮度不太一样
二是发热量的问题

网友A:
根据工作电流来计算限流电阻阻值。

网友B:
如一楼所述,要根据LED工作电流和电压计算限流阻值。

网友C:
LED灯串联电阻,要看其应用场合和灯的种

网友D:
1W的LED串10欧1W的电阻接3.7V的

网友E:
1个LED就要串联1个600--700欧的电阻

网友F:
流电阻计算公式为:(电源电压V-LED压降V)÷限流电流A=电阻值Ω。

网友G:
每个可串150至300欧电阻

网友H:
LED串联500Ω电阻才不会烧坏

网友I:
小功率彩色串1kΩ左右

网友J:
串入的电阻为580欧姆。 也可以选470欧姆的电阻

网友K:
与流过LED的电流大小有关

网友L:
连接200欧姆电阻

网友M:
要看你选用的是什么LED

网友:
用5V的电源,串上个200欧的电阻。

网友N:
LED在不同的应用场合中,限流电阻的阻值都不一样

网友O:
要根据LED工作电压和电流计算

网友P:
引用 网友F:
流电阻计算公式为:(电源电压V-LED压降V)÷限流电流A=电阻值Ω。

这样合理多了

网友Q:
这个要看你选用的LED灯珠是什么封装的,一般SMD0603/0805的基本上是1K左右的电阻

网友R:
这个无所谓的,就用1K的电阻就行

网友S:
考虑上K级的就行,如果几百R的好像容易太亮,损坏LED寿命

网友T:
这个你用大点儿的电阻,散热量能小一些

网友U:
我一般都是用1.2K左右的,采用的LED是0805的,那都很亮呢

网友V:
这个看你用的灯珠,还有用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W:
不一样的,你最好是多测测,先用大点儿的电阻,然后再慢慢调小,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网友X:
大点的电阻比较好,因为可以控制发热量

网友Y:
IO控制是不是也得考虑IO的耐电流是多少呀

网友Z:
这个你就按常规来说,用个1K的电阻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