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选定主芯片,一般你们的声明周期是多久

楼主(2022-02-10):
在单位里,是不是就那么两到三个型号的主芯片

随着设备更新,功能增加,资源压榨到极致之后,

会不会换芯片,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

网友A:
现在这种行情换芯片阻碍当然有点大

网友B:
楼主考虑的有道理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产品生命周期一般是多长

网友D:
生命周期要看你的产品要求

网友E:
用到资源不够用,或者换领导,更新组织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