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A141芯片的SPI通信功能

楼主(2022-02-10):
       现在在用芯旺微的KF32A141芯片进行项目开发,在做SPI通信时遇到问题,MCU与外设进行主从模式通信,MCU为主,SPI也都配置OK,但是在读写外设时,没有办法正常通信,用示波器看不到SCLK及MOSI管脚的spi波形?请教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那说明还是软件配置有问题

网友B:
如果波形都没有,说明软件配置没对。

网友C:
可以参考这个链接下面的SPI例程。
https://gitee.com/chipon-kungfu/ChipON-KF32Axxx_EVL_Examples

网友D:
是不是IO初始化没配置好啊?

网友E:
可以用KF32A141的IO模拟SPI么?

网友F:
KF32A141是不是和普通32位MCU一样啊?一样使用

网友G: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初始化没搞好导致的时钟没有波形

网友H:
你可以用程序仿真跟一下,看看能否跟踪到呢

网友I:
示波器引入干扰了吗

网友J:
确认示波器是好的吗

网友K:
可以做到自己收发吗

网友L:
硬件是如何连接的啊

网友M:
极有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N:
看一下楼主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