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_declspec用法总结(Microsoft c++)

楼主(2022-02-10):
__declspec用法总结(Microsoft c++)
“__declspec”是Microsoft c++中专用的关键字,它配合着一些属性可以对标准C++进行扩充。这些属性有:align、allocate、deprecated、 dllexport、dllimport、 naked、noinline、noreturn、nothrow、novtable、selectany、thread、property和uuid。

1,_declspec
(1)用法一定义接口
#include <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define interface class __declspec(novtable)

interface ICodec
{
public:
    virtual bool Decode(char * lpDataSrc,unsigned int nSrcLen,char * lpDataDst,unsigned int *pnDstLen);
    virtual bool Encode(char * lpDataSrc,unsigned int nSrcLen,char * lpDataDst,unsigned int *pnDstLen);
};

ICodec 同等于如下:
1 class ICodec
2 {
3 public:
4     virtual bool Decode(char * lpDataSrc,unsigned int nSrcLen,char * lpDataDst,unsigned int *pnDstLen)=0;
5     virtual bool Encode(char * lpDataSrc,unsigned int nSrcLen,char * lpDataDst,unsigned int *pnDstLen)=0;
6 };

2,用法二,定义类的属性
属性,是面向对象程序设计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广义的属性是用来描述一个对象所处于的状态。而我们这篇**所说的属性是狭义的,指能用“=”操作符对类的一个数据进行get或set操作,而且能控制get和set的权
1 #include <IOSTREAM>
2 #include <map>
3 #include <string>
4 #include <CONIO.H>
5 using namespace std;
7 class propertytest
8 {
9     int m_xvalue;
10     int m_yvalues[100];
11     map<string,string> m_zvalues;
12 public:
13     __declspec(property(get=GetX, put=PutX)) int x;
14     __declspec(property(get=GetY, put=PutY)) int y[];
15     __declspec(property(get=GetZ, put=PutZ)) int z[];
17     int GetX()
18     {
19         return m_xvalue;
20     };
21     void PutX(int x)
22     {
23         m_xvalue = x;
24     };
26     int GetY(int n)
27     {
28        return m_yvalues[n];29    };3031    void PutY(int n,int y)32    {33        m_yvalues[n] = y;34    };3536    string GetZ(string key)37    {38        return m_zvalues[key];39    };4041    void PutZ(string key,string z)42    {43        m_zvalues[key] = z;44    };4546};4748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49{50    propertytest test;51    test.x = 3;52    test.y[3] = 4;53    test.z["aaa"] = "aaa";54    std::cout << test.x <<std::endl;55    std::cout << test.y[3] <<std::endl;56    std::cout << test.z["aaa"] <<std::endl;5758    getch();59    return 0;60}

3,用法三,
_declspec(dllimport)     是说这个函数是从别的DLL导入。我要用。
_declspec(dllexport)   是说这个函数要从本DLL导出。我要给别人用。

如,
#define Test_API __declspec(dllexport)

Class test
{
   public:
   Test_API HRESULT WINAPI Initialize(LPCTSTR filename);
}

4. __declspec(align(16)) struct SS{ int a,b; };
它与#pragma pack()是一对兄弟,前者规定了对齐的最小值,后者规定了对齐的最大值。同时出现时,前者优先级高。 __declspec(align())的一个特点是,它仅仅规定了数据对齐的位置,而没有规定数据实际占用的内存长度,当指定的数据被放置在确定的位置之后,其后的数据填充仍然是按照#pragma pack规定的方式填充的,这时候类/结构的实际大小和内存格局的规则是这样的:在__declspec(align())之前,数据按照#pragma pack规定的方式填充,如前所述。当遇到__declspec(align())的时候,首先寻找距离当前偏移向后最近的对齐点(满足对齐长度为max (数据自身长度,指定值)),然后把被指定的数据类型从这个点开始填充,其后的数据类型从它的后面开始,仍然按照#pragma pack填充,直到遇到下一个__declspec(align())。当所有数据填充完毕,把结构的整体对齐数值和__declspec(align ())规定的值做比较,取其中较大的作为整个结构的对齐长度。 特别的,当__declspec(align())指定的数值比对应类型长度小的时候,这个指定不起作用。
5. #pragma section("segname",read)
    / __declspec(allocate("segname")) int i = 0;
    / int main(){ return 1;};
此关键词必须跟随code_seg,const_seg,data_seg,init_seg,section关键字之后使用,以上例子使用了section关键字。使用此关键字将告知编译器,其后的变量间被分配在那个数据段。
6. __declspec(deprecated(MY_TEXT)) void func(int) {}
与pragma deprecated()相同。此声明后,如果在同一作用域中使用func(int)函数,将被提醒c4996警告。
7. __declspec(jitintrinsic)
用于标记一个函数或元素为64位公共语言运行时。具体用法未见到。
8. __declspec( naked ) int func( formal_parameters ) {}
此关键字仅用于x86系统,多用于硬件驱动。此关键字可以使编译器在生成代码时不包含任何注释或标记。仅可以对函数的定义使用,不能用于数据声明、定义,或者函数的声明。
9. __declspec(restrict) float * init(int m, int n) {};
   & __declspec(noalias) void multiply(float * a, float * b, float * c) {};// 优化必用!
__declspec (restrict)仅适用于返回指针的函数声明,如 __declspec(restrict) void *malloc(size_t size);restrict declspec 适用于返回非别名指针的函数。此关键字用于 malloc 的 C 运行时库实现,因为它决不会返回已经在当前程序中使用的指针值(除非您执行某个非法操作,如在内存已被释放之后使用它)。restrict declspec 为编译器提供执行编译器优化的更多信息。对于编译器来说,最大的困难之一是确定哪些指针会与其他指针混淆,而使用这些信息对编译器很有帮助。有必要指出,这是对编译器的一个承诺,编译器并不对其进行验证。如果您的程序不恰当地使用 restrict declspec,则该程序的行为会不正确。 __declspec(noalias)也是仅适用于函数,它指出该函数是半纯粹的函数。半纯粹的函数是指仅引用或修改局部变量、参数和第一层间接参数。此 declspec 是对编译器的一个承诺,如果该函数引用全局变量或第二层间接指针参数,则编译器会生成将中断应用程序的代码。
10. class X {
   / __declspec(noinline) int mbrfunc() { return 0; /* will not inline*/ };
在类中声明一个函数不需要内联。
11. __declspec(noreturn) extern void fatal () {}
不需要返回值。
12. void __declspec(nothrow) __stdcall f2();
不存在异常抛出。
13. struct __declspec(novtable) X { virtual void mf(); };
    / struct Y : public X {void mf() {printf_s("In Y/n");}};
此关键字标记的类或结构不能直接实例化,否则将引发AV错误(access violation)。此关键字的声明将阻止编译器对构造和析构函数的vfptr的初始化。可优化编译后代码大小。
12. struct S {   int i;
    / void putprop(int j) {  i = j; }
    / int getprop() { return i; }
    / __declspec(property(get = getprop, put = putprop)) int the_prop;};
  此关键字与C#中get & set属性相同,可定义实现针对一个字段的可读或可写。以上例子,可以使用(如果实例化S为ss)如:ss.the_prop = 156;(此时,ss.i == 156)接着如果:cout<< s.the_prop;(此时将调用getprop,使返回156)。
14. __declspec(selectany)(转)
在MFC,ATL的源代码中充斥着__declspec (selectany)的声明。selectany可以让我们在.h文件中初始化一个全局变量而不是只能放在.cpp中。比如有一个类,其中有一个静态变量,那么我们可以在.h中通过类似__declspec(selectany) type class::variable = value; 这样的代码来初始化这个全局变量。既是该.h被多次include,链接器也会为我们剔除多重定义的错误。对于template的编程会有很多便利。
15. __declspec(thread) int in_One_Thread;
声明in_One_Thread为线程局部变量并具有线程存储时限,以便链接器安排在创建线程时自动分配的存储。
16. struct __declspec(uuid("00000000-0000-0000-c000-000000000046")) IUnknown;
将具有唯一表示符号的已注册内容声明为一个变量,可使用__uuidof()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