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与GPS模块的数据传输,最后把数据传回到电脑

楼主(2022-02-10):
ST, gp, ps
准备工作
  • stm32f103zet6开发板一块
  • gps模块一个(型号为G28Z2FTTL)
  • 串口调试助手
  • 杜邦线若干

楼主:
GPS(G28Z2FTTL)模块介绍
模组采用中科微AT6558R定位芯片,是一-款能够以99通道接收卫星信号低功耗;高灵敏度高的G-MOUSE能够在城市、峡谷、高架下面等弱信号的地方,以及汽车内部任何位置可以快速、准确的进行定位。使得模块可广泛用于车载监控、公交车报站、车载导航、船载导航、笔记本导航等产品上。

楼主:
从上图可以从看出,GPS模块是通过串口传输数据的,因此与stm32f103zet6的接法如下

这里GPS和stm32之间是通过USART2来传输的。

楼主:
GPS数据类型及格式
GPS常见类型

楼主:
数据格式
  1. $GPRMC,<1>,<2>,<3>,<4>,<5>,<6>,<7>,<8>,<9>,<10>,<11>,<12>*hh
  2.   <1> UTC 时间,hhmmss(时分秒)格式
  3.   <2> 定位状态,A=有效定位,V=无效定位
  4.   <3>纬度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5.   <4> 纬度半球N(北半球)或S(南半球)
  6.   <5>经度dddmm.mmmm(度分)格式(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7.   <6> 经度半球E(东经)或W(西经)
  8.   <7>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9.   <8>地面航向(000.0~359.9度,以真北为参考基准,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10.   <9> UTC 日期,ddmmyy(日月年)格式
  11.   <10>磁偏角(000.0~180.0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12.   <11> 磁偏角方向,E(东)或W(西)
  13.   <12>模式指示(仅NMEA0183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楼主:
  1. $GPGGA,<1>,<2>,<3>,<4>,<5>,<6>,<7>,<8>,<9>,M,<10>,M,<11>,<12>*xx<CR><LF>
  2.   <1> UTC 时间,格式为hhmmss.sss;
  3.   <2> 纬度,格式为ddmm.mmmm(第一位是零也将传送);
  4.   <3> 纬度半球,N 或S(北纬或南纬)
  5.   <4> 经度,格式为dddmm.mmmm(第一位零也将传送);
  6.   <5> 经度半球,E 或W(东经或西经)
  7.   <6> 定位质量指示,0=定位无效,1=定位有效;
  8.   <7>使用卫星数量,从00到12(第一个零也将传送)
  9.   <8>水平精确度,0.5到99.9
  10.   <9>天线离海平面的高度,-9999.9到9999.9米M指单位米
  11.   <10>大地水准面高度,-9999.9到9999.9米M指单位米
  12.   <11>差分GPS数据期限(RTCMSC-104),最后设立RTCM传送的秒数量
  13.   <12>差分参考基站标号,从0000到1023(首位0也将传送)。

楼主:
$GPVTG,<1>,T,<2>,M,<3>,N,<4>,K,<5>*hh
  <1> 以正北为参考基准的地面航向(000~359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2> 以磁北为参考基准的地面航向(000~359度,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3> 地面速率(000.0~999.9节,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4> 地面速率(0000.0~1851.8公里/小时,前面的0也将被传输)
  <5> 模式指示(仅NMEA0183 3.00版本输出,A=自主定位,D=差分,E=估算,N=数据无效

楼主:
  1. $GPGSV,(1),(2),(3),(4),(5),(6),(7),…(4),(5),(6),(7)*hh(CR)(LF)
  2. 各部分含义为:
  3.   (1)总的GSV语句电文数;2;
  4.   (2)当前GSV语句号:1;
  5.   (3)可视卫星总数:08;
  6.   (4)PRN码(伪随机噪声码) 也可以认为是卫星编号
  7.   (5)仰角(00~90度):33度;
  8.   (6)方位角(000~359度):240度;
  9.   (7)信噪比(00~99dB):45dB(后面依次为第10,16,17号卫星的信息);   *总和校验域;    hh 总和校验数:78;   (CR)(LF)回车,换行。
  10.   注:每条语句最多包括四颗卫星的信息,每颗卫星的信息有四个数据项,即:
  11.     (4)-卫星号,(5)-仰角,(6)-方位角,(7)-信噪比。

楼主:
  1. $GPGSA,A,3,01,20,19,13,,,,,,,,,40.4,24.4,32.2*0A
  2. 字段1:定位模式,A=自动手动2D/3D,M=手动2D/3D
  3. 字段2:定位类型,1=未定位,2=2D定位,3=3D定位
  4. 字段3: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1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5. 字段4: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2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6. 字段5: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3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7. 字段6: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4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8. 字段7: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5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9. 字段8: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6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0. 字段9: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7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1. 字段10: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8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2. 字段11: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9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3. 字段12: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10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4. 字段13: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11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5. 字段14:PRN码(伪随机噪声码),第12信道正在使用的卫星PRN码编号(00)(前导位数不足则补0)
  16. 字段15:PDOP综合位置精度因子(0.5 - 99.9)
  17. 字段16:HDOP水平精度因子(0.5 - 99.9)
  18. 字段17:VDOP垂直精度因子(0.5 - 99.9)
  19. 字段18:校验值

楼主:
代码部分
串口初始化部分
因为串口1用来电脑和stm32通信,所以GPS和stm32的通信选择串口2。
下面是串口2代码的初始化:
void My_USART2_Init(voi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2_InitStru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GPIO_InitStru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e);

        GPIO_InitStru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e);

        USART2_InitStru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2_InitS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2_InitStru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USART_Mode_Tx;
        USART2_InitStru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奇偶校验位
        USART2_InitStru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停止位
        USART2_InitStru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数据位
        USART_Init(USART2, &USART2_InitStrue);

        USART_Cmd(USART2,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打开接收中断,当接收到数据时开启中断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NVIC_InitStrue);
}

楼主:
下面是串口2中断代码:
extern short int point1;
extern const short int USART2_MAX_RECV_LEN;
extern char USAR2_RX_BUF[200];
extern const short int GPS_Buffer_Length;
short int point1;
extern struct Data Save_Data;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res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res == '){
                        point1 = 0;
                }
                USAR2_RX_BUF[point1++] = res;
                if(USAR2_RX_BUF[0] == ' && USAR2_RX_BUF[4] == 'M' && USAR2_RX_BUF[5] == 'C'){
                        if(res == '\n'){
                                memcpy(Save_Data.GPS_Buffer, USAR2_RX_BUF, point1);
                                Save_Data.isGetData = TRUE;
                                point1 = 0;
                                memset(USAR2_RX_BUF, 0, USART2_MAX_RECV_LEN);//Çå¿ÕÊý×é

                                parseGpsBuffer();//½âÎöÊý¾Ý
                                printfGpsBuffer();//´òÓ¡Êý¾Ý
                        }
                }
                if(point1 >= USART2_MAX_RECV_LEN)
                {
                        point1 = USART2_MAX_RECV_LEN;
                }
        }
}

楼主:
GPS部分代码
解析GPS数据代码
#ifndef _GPS_//预编译
#define _GPS_
#include "sys.h"

typedef struct Data
{
        char GPS_Buffer[200];//数据接收
        BOOL isGetData;//接收数据是否完成
        char *UTCTime;//时间戳
        char *latitude;//纬度
        char *N_S;//南北
        char *longitude;//经度
        char *E_W;//东西
        BOOL isParseData;//是否解析完成
        BOOL isUsefull;//是否为有效数据位
}Data;

  16. void parseGpsBuffer(void);
  17. void printfGpsBuffer(void);
  18. #endif

楼主:
const short int USART2_MAX_RECV_LEN = 200;
char USAR2_RX_BUF[USART2_MAX_RECV_LEN];
const short int GPS_Buffer_Length = 200;
struct Data Save_Data;

void parseGpsBuffer(void){
        char *subString;
        char *subStringNext;
        int i = 0;
        if(Save_Data.isGetData)
        {
                Save_Data.isGetData = FALSE;
                printf("*****************\r\n");
                printf("%s",Save_Data.GPS_Buffer);

                for(i = 0; i <= 6; i++){
                        if(i == 0){
                                if((subString = strstr(Save_Data.GPS_Buffer, ",")) == NULL)
                                        printf("解析错误");
                                }
                                else{
                                        subString++;//到达解析数据中逗号的下一位
                                        if((subStringNext = strstr(subString, ",")) != NULL)
                                        {
                                                char usefullBuffer[2];
                                                switch(i){
                                                        case 1:
                                                                //利用subStringNext和subString的首地址相减来确定指针开辟空间的大小,以防指针不合法。
                                                                Save_Data.UTCTime = (char *)malloc((subStringNext - subString)*sizeof(char));
                                                                memcpy(Save_Data.UTCTim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case 2: memcpy(usefullBuffer,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case 3: Save_Data.latitude = (char *)malloc((subStringNext - subString)*sizeof(char));
                                                                memcpy(Save_Data.lat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case 4: Save_Data.N_S = (char *)malloc((subStringNext - subString)*sizeof(char));
                                                                memcpy(Save_Data.N_S,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case 5: Save_Data.longitude = (char *)malloc((subStringNext - subString)*sizeof(char));
                                                                memcpy(Save_Data.longitude,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case 6: Save_Data.E_W = (char *)malloc((subStringNext - subString)*sizeof(char));
                                                                memcpy(Save_Data.E_W, subString, subStringNext - subString);
                                                                break;
                                                        default: break;
                                                }
                                                subString = subStringNext;
                                                Save_Data.isParseData = TRUE;
                                                if(usefullBuffer[0] == 'A')
                                                        Save_Data.isUsefull = TRUE;
                                                else if(usefullBuffer[0] == 'V')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
                                        else{
                                                        printf("解析错误2");
                                        }
                                }
                        }
                }
}

楼主:
打印GPS数据代码到串口调试助手上:
void printfGpsBuffer(void){
        if(Save_Data.isParseData){
                Save_Data.isParseData = FALSE;
                printf("Save_Data.UTCTime = %s\r\n", Save_Data.UTCTime);//打印数据
                free(Save_Data.UTCTime);//释放空间

                if(Save_Data.isUsefull){
                        Save_Data.isUsefull = FALSE;
                        printf("Save_Data.latitude = %s\r\n", Save_Data.latitude);
                        free(Save_Data.latitude);
                        printf("Save_Data.N_S = %s\r\n", Save_Data.N_S);
                        free(Save_Data.N_S);
                        printf("Save_Data.longitude = %s\r\n", Save_Data.longitude);
                        free(Save_Data.longitude);
                        printf("Save_Data.E_W = %s\r\n", Save_Data.E_W);
                        free(Save_Data.E_W);
                }
                else
                {
                        printf("GPS DATA is not usefull!\r\n");
                }
        }
}

楼主:
上图就是经过解析提取到的GPRMC数据,把经纬度输入到地图上就可以查看具体位置了。

网友A:
楼主有上位机的程序吗

网友B:
GPS模块推荐哪款呢

网友C:
stm32与GPS模块是串口吗

网友D:
AT6558R定位芯片性能不错。

网友E:
直接电脑解析不就行了吗

网友F:
解析gps怎么做到的

网友G:
可以加载到地图上显示位置吗

网友H:
GPS数据类型跟北斗不一样吧

网友I:
如何确定数据已经解析成功呢

网友J:
这个能够上传到云上吗

网友K:
这个不限制传输距离吧

网友L:
这个和cdma那个一样吗

网友M:
可靠性能咋样啊

网友N:
有通讯距离的限制吗

网友O:
需要专门的定位芯片吗

网友P:
一般一次能传输多少数据啊

网友Q:
直接串口助手,GPS模块不就够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