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据类型强制转换,有隐患么

楼主(2022-02-10):
float和double数据类型装换
值会不会变?

网友A:
不会变吧

网友B:
主要看你对应结果的计算精度要求

网友C:
倒是用过,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网友D:
尽量少用就是了,有时不用不行

网友E:
float和double就是精度不一样,不考虑精度随便转换。

网友F:
看你对数值精度没有没要求

网友G:
那得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H:
精度要求低就没啥大隐患

网友I:
看精度需求了吧

网友J:
得看你需要的是多高的精度

网友K:
精度高的话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网友L:
看具体的精度要求 而且强制转换会有意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