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485多机通信

楼主(2022-02-10):
可不可以不分主从机
逻辑上是平等的,
均采用问答的形式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A:
好像也说的过去,没有不妥吧

网友B:
少数节点可以, 但是代码要增加总线防冲突功能

楼主:
恩,三到四个节点

网友C:
好像可以分主从

网友D:
为什么只能带这么少的节点啊

网友E:
这样效率比较低

网友F:
一定要注意硬件连接

网友G:
地址都不一样 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H:
不分主机就只能一对一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分主机就只能一对一

给每个机器定义个ID呢?

网友I:
应该可以,广播式的呗

网友J(2022-03-15):
是要有主机和从机一说的

网友K:
你这么做逻辑就乱了,不可以这样的

网友L:
估计是不行的,我觉得是不可以这样,这么发就乱套了

网友M:
一对还可以,但是要多对可咋整?

网友N:
不是很建议这种通讯方式,肯定是有主机和从机的

网友O:
多个应答一个设备的话,怎么搞呢?

网友P:
485就是采用轮询的方式,别的估计费点儿劲

网友Q:
建议还是用标准的轮询方式吧,其他好像不是很行

网友R:
逻辑是可以,但是实施起来是不可以的

网友S:
得有个发起者才行,我觉得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