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电瓶

楼主(2022-02-10):
各位好友,我的电动车电瓶买不到两年,今天上班充满电,下班走半路5公里就没电了,谁能告诉我,有啥窍门让电瓶耐用些?

不知道电瓶是什么类型的?

网友A:
铅酸电池就几百个充电循环,一天一冲,两年500个循环了。

那是用到50%冲满好,还是到20%再冲

网友A:
你说的都是理论上的东西。
实际的电瓶车电池是串联的,一个老鼠屎坏一锅粥。
一般5个电瓶,60V。一个电瓶又有6个2V的极板。总共30个2v的电池。
有动手能力,把电瓶密封盖,弄开,从加水口量下,每个2V电池的电压,有的电池仓电压偏低。
你以为电池是均匀损耗呀,都是从老鼠屎那里先坏。
坏的机理:某个电池电压偏低->充电器充满电的设定电压是固定值->电池组中的某些电池经常过充->容量变小->电池电压再变低->恶性循环.
然后还有现在天气温度低,也会影响放电。
我的汽车电瓶用了6年,曾被忽悠换电瓶,后来自己买了充电器,没事拿来充一充,现在还能用。

网友B:
我的理解,平时尽量避免过充过放,避免高温状态下充电,充电电量达到90%就停止最好,隔一段时间才充满1次。
如果你上班路程20公里,那就买骑行路程达到40公里以上甚至60公里的车,可以避免深度放电。

网友C:
该换电池了,今天还看到上海一个在家充电整个房子都炸飞的新闻,楼主主意呀

网友D:
换锂电,锂电随便用,有芯片管着,有损害电池行为时会断电,铅酸的话,放完冲,不要每次刚用一点就充;不过不现实,谁都想随时保持满电确保出行时有足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锂电,锂电随便用,有芯片管着,有损害电池行为时会断电,铅酸的话,放完冲,不要每次刚用一点就充;不过 ...

车用锂电也是串并联的,同样难免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网友F:
该换电池了

网友:
有脚蹬子的话尽量脚蹬起步,达到巡航速度后再开启电门开关,避免大电流放电。
行驶中尽量走下坡路,如遇上坡请下车推行。
严格避免过充过放,始终保持在小电流浮充状态。
不可露天停放任由风吹日晒雨淋,保持25摄氏度恒温条件。
轻拿轻放,不可经受震动,口朝上垂直放置,不可倾斜摇晃。
放置在干燥清洁通风的地方,随时用干抹布擦拭掉表面浮尘。
每三个月维护保养,更换新电解液,做一次深度放电充电循环。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铅酸电池,如果有熟悉的修电瓶车的,可以到那把坏的挑出来,然后在他那挑个别人换下来中的好的,如果想耐用,换铁锂,做好保护,安全寿命长

网友:
之前听一个修电瓶车的说过,把电池单节放完电,然后放置一段时间,哪个电压回升高,哪个就是坏的容量小的

这个结论基本正确。严格讲,哪个电压回升高,哪个就是内阻最大的电池。如果小电流放电,它还不一定容量小。

网友G:
电池不行了,原车电池也就能用3年,后换的也就用2年,还要有好的充电习惯,

网友A:
看来大家都会过日子呀。幸会,幸会。

网友H:
万用表一个,2欧姆100瓦电阻一只(或者一段2欧姆150WW电炉丝)。
测量空载电压,然后接入2欧姆电阻,测量压降,计算内阻,超过100毫欧的,电池开始不行了。
逐个电池检查。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都出些好主意现在我遇上坡就下车推行;另外限速行驶,避免大电流放电,能省电;再者看天暖和后是否好转,但也准备换电池啦

楼主:
大家说铅酸电池就几百个充电循环,一天一充不好,可是有时电池消耗仅一般,因为别的事走远路,还要再充吗?考虑到各种情况,铅酸电池怎样充电可寿命最长?

楼主:
大侠,只补充蒸馏水能管用吗?

管用,有时候补充蒸馏水后可以撑个半年到一年

楼主:
各位,今天在拼多多上看到有售电动车电池恢复机的,说能让电池寿命延长2-3年,不知大家相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