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目前RISC-V MCU 驱动 LCD段码的型号有没有?

楼主(2022-02-10):
1、目前RISC-V MCU  驱动 LCD段码的型号有没有?
       注意问的是用MCU  I/O产生逻辑直接驱动LCD 段码
       不是接口控制,LCD接口控制的话任意一个单片机都可胜任的。

        如果有型号,那么可以驱动多少个段  公用com是几个

2、目前RISC-V MCU  其片内 A/D转换通道最多多少个
       注意这个问的是 分时采样的逻辑通道数,  不是问同时同步采样的通道。

那位回答一下,特别是第一条, 我支持国货,涉及一个LCD 段码仪表显示

网友A:
我也支持国货,国外的很多产品就是**肋

网友B:
应该跟型号没有关系的吧

网友C:
是哪种接口啊

网友D:
什么叫做产生逻辑控制啊

网友E:
楼主不想通过并口控制是吗

网友F:
有多少个通道就能采集多少吧

网友G:
目前常用的串口屏很多啊

网友H:
逻辑控制就可以了。别的没有什么了。

网友I:
你看看沁恒的,看看是否支持LCD驱动

网友J:
你可以看看arm的么?我觉得国产也有arm芯片的啊

网友K:
这个不是很清楚,因为Risc的芯片用的不是很多,但是arm肯定是有的,华大都有

网友L:
你这个支持LCD的好像不是很多

网友M:
支持国货不错,arm内核也有国货,可以试试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