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打浪涌共模2KV时,可控硅误触发

楼主(2022-02-11):
各位,请教一下打浪涌共模2KV时,可控硅误触发,可能是哪些问题导致?谢谢!D:\User\Desktop\图1.jpg

是可控硅失控还是控制边误动作?在负载回路上串一个电感试下。

网友A:
改成2个电阻,提高下阈值。
Q2处于高阻态,U6的led,处于悬空状态。这种状态要避免或杜绝出现。
如果是单片机误触发,找单片机电源及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2个电阻,提高下阈值。
Q2处于高阻态,U6的led,处于悬空状态。这种状态要避免或杜绝出现。
如果是单片 ...

我把R31去掉,可控硅也会误触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R31去掉,可控硅也会误触动

二楼我给出的,是plc里的电路。
跟你R33并联在Q2的be结,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楼我给出的,是plc里的电路。
跟你R33并联在Q2的be结,类似。

谢谢!
Q2截止情况下,U6的第一脚和第二脚之间并一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Q2截止情况下,U6的第一脚和第二脚之间并一个电阻是什么作用?

从电工原理的层次理解就是提高了阈值。合理的选择阈值,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如果把电阻和PN结并联,看作一个系统。电阻大大的拉低pn结输入电阻。pn结在导通前的等效电阻很大的。并联一个电阻,导致流过电阻的电流增加,流过pn结的电流减少。如果没有这个电阻,电流直接流过pn结,更容易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电工原理的层次理解就是提高了阈值。合理的选择阈值,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
如果把电阻和PN结并联,看 ...

好的,谢谢!
那这个电阻的阻值要比R24大还是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那这个电阻的阻值要比R24大还是小呢?

PN结是个非线性电阻。
这个电阻值满足条件:
1、5V*R/(R+R24) > Vt(LED) datasheet为典型值1.3,最大1.5,取1.5
2、mc3063最大5ma,(Vs-vt(LED))/(R//R24)>5ma  vs为取的戴维南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结是个非线性电阻。
这个电阻值满足条件:
1、5V*R/(R+R24) > Vt(LED) datasheet为典型值1.3,最大1.5 ...

好的,谢谢!
我去做一下试验。

网友B:
U6的1-2脚,R21两端,各并联1个几百p的电容,也许有效果

网友C:
你自己得动手实验获得数据。直接问答案太懒了。

实验方法是隔离电路,缩小可疑范围。比如按照顺序拆掉Q2,U6 看看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得动手实验获得数据。直接问答案太懒了。

实验方法是隔离电路,缩小可疑范围。比如按照顺序拆掉Q2,U ...

不好意思,这些排除方法,我都尝试过了,没有用。所以没有头绪才问那么多。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U6的1-2脚,R21两端,各并联1个几百p的电容,也许有效果

好的,我试一下,多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这些排除方法,我都尝试过了,没有用。所以没有头绪才问那么多。抱歉 ...

既然做过实验·,那么把实验数据贴出来。也好方便分析。

网友D:
共模信号的抑制还是用共模电感比较好吧

楼主:
原理图中的B_L以及N是接到接触器上面的。做浪涌共模2KV时,接触器会出现误动作的现象。

已做如下试验:
1.R31去掉,后端接的接触器会误动作;
2.Q2去掉,后端接的接触器会误动作;
3.U6去掉,后端接的接触器会误动作;
4.把SCR2去掉,后端接的接触器不动;

5.在R33两端并1nF或0.1uF,把R25一端接到R28和C13之间,后端接的接触器会误动作;
6.在U6的第一脚和第二脚之间并330Ω或470Ω,后端接的接触器会误动作;
7.在U6的第一脚和第二脚之间并390pF电容,后端接的接触器会误动作;

去掉U6还动作,估计就是可控硅3脚自己有了电压导通的(可能是布线或芯片结电容),你在R21上并联个1nF先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改其它容值测试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图中的B_L以及N是接到接触器上面的。做浪涌共模2KV时,接触器会出现误动作的现象。

已做如下试验:

你的系统的总电源时220V吗,测试是从220V的电源输入注入的吗?
220V有PE线吗?
看你的描述,是220V侧的问题呀。

楼主:
根据您的建议,我把C13改成0.1uF的CBB电容,共模打了40次没出现问题。
不过我有个疑问如果C13改成0.1uF,那这个RC的漏电流会不会增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系统的总电源时220V吗,测试是从220V的电源输入注入的吗?
220V有PE线吗?
看你的描述,是220V侧的问 ...

是的,总电源是220V,没有PE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