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板子的功耗如何测量

楼主(2022-02-11):
感觉不同时刻,使用的资源是不一样的,
我想工作一端时间,取平均

或者,取最大或者最小

如何表示功耗最合理?

网友A:
找一块电能表,记录一天或一周,看看耗电多少

网友B:
弄个毫安表,测一下不同时间段的电流,做个记录,再算一下功耗就行了.

网友C:
你是要测瞬时功耗还是累计功耗

网友D:
测功耗这种事应该很简单吧

网友E:
常规功耗的话,感觉一般就是正常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