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贴片件,时间长了不易焊接

楼主(2022-02-11):
除了被氧化本身外,
对器件性能会不会产生影响。

电子件,有有效期一说么

网友A:
只碰到过有虚焊的,特别是管装年份长的

网友B:
被氧化了呗,一般能用,

网友C:
以前在工厂 备料的话 半年以上都是先烤一烤。有用100瓦灯泡的 有烤箱的(就是产线用的)。深圳非常潮湿,器件不弄干燥 很容易就失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工厂 备料的话 半年以上都是先烤一烤。有用100瓦灯泡的 有烤箱的(就是产线用的)。深圳非常潮湿,器件 ...

感觉好专业

网友E:
如果存储环境好的话,影响不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以前在工厂 备料的话 半年以上都是先烤一烤。有用100瓦灯泡的 有烤箱的(就是产线用的)。深圳非常潮湿,器件 ...

器件的湿敏等级是MSD3以上的,真空包装打开存放超过一定时间,上机前需要烘烤。

网友C:
您谬赞了。只是以前贴片 有一批普通贴片电容就因为这个原因失效,搞的返工。。。谁能想到呢。

网友G:
这个得看你的储存环境了

网友H:
多半是引脚氧化了,存储环境不达标。

网友I:
对啊,会有氧化的,焊接良品率会下降

网友J:
这个如果保存不当,就会因为潮湿或者温度之类的,导致芯片有损坏哦

网友K:
性能估计不会影响啥的,就是好或者是坏

网友L:
有有效期这一说法,最好是近期用掉,不然库存就需要好好保存

网友M:
没什么有效期吧,但是保存不当会导致芯片不好焊接,不好用

网友N:
可以理解为有,因为芯片氧化就容易焊接不牢,导致产品故障率直线上升

网友O:
肯定啊,长时间被氧化,肯定不容易焊接啦

网友P:
这个肯定有有效期的,这个有效期不是保质期,就是一种使用的最佳时间

网友Q:
看你保存环境了,一般情况是没有有效期的

网友R:
看你什么元件,如果传感器之类的,可能就是有有效期,可能时间一长,会导致里面化合物出现变质等等

网友S:
估计就是氧化导致的

网友T:
不区分是不是贴片吧

网友U:
储存得好一般老年份的也不会严重氧化吧

网友V:
氧化 避免不了的

网友W:
任何芯片都这样

网友X:
好好保存能延长这个时间

网友Y:
应该是被氧化了,保存环境一定要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