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22-02-11):
看这个电路怎么输出4-20毫安电流,运放怎么工作的。Vin是24输入,下边图片和上边两根线是连着的。

网友A:
U1A运放调节1脚电压使2脚电压与3脚电压相等,由于R6与R2串联,二者电流相等,U1B使6脚与5脚电压相等,R1与输出串联,二者电流相等。

网友B:
高端压控电流源

楼主:
后边的Q1、Q3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就是一个压控正输出恒流源。
PWM滤波--->运放镜像电流+电平移位--->恒流控制

网友D:
成本不低……

网友E:
MARK,记录下,恒流源

网友F:
图错了,再查查。

网友G:
前辈,电流源大小是(Vin-Vn)/R1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前辈,电流源大小是(Vin-Vn)/R1吗

Vi/R1

@sjnh :R1哪端电压为0?
Vi/R1
是您在图中标的Vi吧

网友G:
R1右端电压不是Vn吗?u1b虚短,Vn电压和R6电压近似相等,R6不等于0,哪里理解错了

网友H:
请问对比这种压控电流源结构的优势在哪?

共地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请问对比这种压控电流源结构的优势在哪?

根据玄学:
NMOS为阴,在低端(low side),其中输入为阴,代表13楼的结构比较适合作为输入设备,例如恒流负载。
PMOS为阳,在高端(high side),其中输出为阳,代表pmos比较适合做输出设备。给外部。
其他同zyj9490

有意思,进入层次更高了。

网友I:
低端控流源+比例电流源

网友J:
     1 :  当PWM1变成产生20毫安电流的控制信号时,
     2:PWM1从 U4的2pin输入,U4的7pin输出对应的直流电压,送到U1A的
3pin,U1A的7pin电压随之变化,且控制Q2的电流,使R2两端产生2V的电位差
,Vin经过R2后,变成22V(24V-2V),也就是将U1B的5pin电压变成22V。
     3:当U1B的5pin电压变成22V时, U1B的7pin的电压也会变化,而且控制Q1
的电流,Q1的电流控制Q3集电极的电流,Q1和Q3的电流都流经R1,当流过R1
的电流为20mA时,R1右端(U1B的6pin)电压变成22V(24-0.02×100),U1B
的6pin电压与5pin电压相等,U1B的7pin的电压不再变化,Loop1端输出稳定的
20毫安电流。

      4:4毫安电流的产生原理与以上类似:PWM1变成4毫安电流的控制信号,
该信号经过U1A后,将U1B的5pin电压变成23.6V;U1B的7pin电压随之变化,控
制Q1和Q3的电流大小,当该电流为4毫安时,R1右端(U1B的6pin)电压变成
23.6V(24-0.004×100),U1B的6pin电压与5pin电压相等,U1B的7pin的电压
不再变化,Loop1端输出稳定的4毫安电流。

      5:U1A控制流过Q2的电流,使R2两端产生电位差,Vin经过R2后,变成设
定值,也就是设置U1B的5pin电压值;
       U1B输出端电压,去控制Q1和Q3的电流,使其达到20毫安或4毫安,也即
Loop1端输出稳定的20毫安或4毫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