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sb传输问题

楼主(2022-02-11):
AC, AD, TE, ASTM, ST
请教一个stm32f1的usb bulk out传输问题,mcu每次收到64个字节就产生一个中断,我想知道mcu怎么判断这些64个byte是属于哪一次传输事务的?
比如电脑1次发送512个byte,与1次发送256个byte,分2次发送,这2种情况mcu端貌似分不出来,都是产生8次中断。
mcu有办法知道这个区别吗?

网友A:
为什么是这样
要是不够64字节呢?

网友B:
这怎么分的出来呢,肯定是先发的先进,每收到64个就中断一次。为什么要区分呢,结果不都是收到了512个字节

网友C:
USB不存在乱序发送,都是按顺序发的,先发就先收到啊

楼主:
有点钻牛角尖了
在MCU端是分不出来的,但在bus hound中可以看得到这2种不同,1次发送512个byte只有1个OUT token,与1次发送256个byte,发2次,每次都有1个OUT token,但这2种情况在MCU端收到的数据都是一样,却无法判断区别。

网友D:
先来后到的原则吧

网友E:
不太了解这种传输模式

网友F:
可以通过设置地址吗

网友G:
一次最多可以发送多少个字节啊

网友H:
64字节是不是一个固定数啊

网友I:
如何限定发送字节数目呢

网友J:
只能自己进行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