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解决温度控制的超调问题?

楼主(2022-02-11):
问题背景:
1.要保持一个腔体的温度恒定,例如一个20立方厘米的立方体,在其某2个表面贴装加热块,在其某2个表面贴装制冷块和散热风扇。
2.在以上情况下,对温度进行控制,例如现在温度是10℃,要将其恒定在30℃,势必会出现温度加热超调的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

tyw
内部加风扇,加快热传导.最简单有效.

网友A:
PID会超调?

楼主:
PID也会超调,因为温升是一个过程,反馈会比较慢。

网友B:
PID,控制好参数,尽量减少超调,一般升温速度快,则超调也相对会大一些。

网友C:
检测温度精度得足够高,控制精度也必须足够。 一般要比允许控制误差精度高一个数量级。
这样才有可能写好软件

网友D:
Ziegler-Nichols method就是确定PID中P、I、D三个参数的值,first method是根据阶跃响应的特性来推导,second method则是利用超调震荡幅度和周期来推算PID三个参数的值。

网友E:
PID控制设置好参数,可以在到达设定温度前就降低加热功率,从而避免超调的问题的。到市面上买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PID也会超调,因为温升是一个过程,反馈会比较慢。

超调就是指过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调就是指过冲吧?

嗯,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控制好参数,尽量减少超调,一般升温速度快,则超调也相对会大一些。 ...

嗯,还是得选择PID来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Ziegler-Nichols method就是确定PID中P、I、D三个参数的值,first method是根据阶跃响应的特性来推导,seco ...

嗯,还是得选择PID来控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PID控制设置好参数,可以在到达设定温度前就降低加热功率,从而避免超调的问题的。到市面上买一个试试就知 ...

嗯,是的啊。

网友F:
惯性与惰性是没法彻底解决的

网友D:
我就纳了闷了,关于PID中国的教科书就教一些拉普拉斯变换这些能折磨学生的知识,但是Ziegler-Nichols method这种最简单的整定方法都不教,出来的学生啥也不会干。

因为教科书上没有啊 估计许多老师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纳了闷了,关于PID中国的教科书就教一些拉普拉斯变换这些能折磨学生的知识,但是Ziegler-Nichols metho ...

嗯,是啊。大学就是大概学一学。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就纳了闷了,关于PID中国的教科书就教一些拉普拉斯变换这些能折磨学生的知识,但是Ziegler-Nichols metho ...

  不是不想教,大多数其实是自己也不清楚吧!PID控制位置式和增量式有啥区别?控制中加热膜采用直流供电和交流供电影响大不大?采样周期放大或缩小对控制有何影响?控制周期放大或缩小对控制有和影响?系统延时较大时需要调整哪些参数才能较好地克服延时对加热精度和稳定性带来的影响?
  你看到的加热系统很简单,一个传感器,一个加热棒就搞定了,但要正真做好加热系统在各种场合的控制其实并不简单,没有实践过有时光靠老师讲是理解不了那么深的,对于大多数学电子电气的学生来说,画好PCB,写好单片机程序已经不是个简单的事了,要想再花额外的精力去搞PID控制算法、各种滤波算法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嗯,对于当前的大学生来讲,能玩转单片机已经算是优秀的了。如果再会PID调节,那就是优秀中的优秀了。

网友H: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tyw :还真是,当成20厘米尺寸的腔体了。
tyw
总共才火柴盒大小容器,得派蚂蚁部队上阵才能施展拳脚,哈哈

网友I:
主要是加热器与传感器的温度延时,要有强制热散热的机制,使温度分布更均匀。其他加热功率是要可调的。温度离目标温度越近,功率越小。当然跟调节时间要求快慢有关。越快超调越严重。主要是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加热器与传感器的温度延时,要有强制热散热的机制,使温度分布更均匀。其他加热功率是要可调的。温度 ...

说得对。

网友J:
首先,PID是可以没有超调的!因为你可以适当优化飞升特性。
其次,即使采用PID,由于你你使用了“大偏差”投入自动方式,所以,稳态控制参数认为很好,无法满足启动过程的大偏差控制,这个可以采用定值分段接近的方法避免给PID带来“大偏差”扰动。当然方法很多,这是比较简单的办法。
再次,过程控制是个历史悠久的控制话题,有很多控制策略可采用,总能做到完全不超调,而且最快达到目标值。

网友H:
嗯,退出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K:
超调一般的原因是I与D的作用,可以优化算法,比如PI分离,上升阶段使用P或PD。

网友L:
软件上靠算法,硬件上则设法减小热惯性。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软件上靠算法,硬件上则设法减小热惯性。

热惯性确实需要从硬件上设法解决问题。

将发热体分为两个单元,一个长通电的基本加热单元,保证腔体的基本温度,这个温度比需要的温度应该略低。然后另一个加热单元通过温控系统控制通断,调整需要的温度。

如果设计出的第二个发热单元的功率远小于第一个单元,则系统的热惯性就会小许多,有利于精确控制温度。

楼主:
大家都很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加热器与传感器的温度延时,要有强制热散热的机制,使温度分布更均匀。其他加热功率是要可调的。温度 ...

20立方厘米的空间还需要加混匀风扇吗?不知道有没有实践过。

网友I(点评):
看你的调节时间多快,功率多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I: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T提醒得对。  原来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冷眼一看还以为是个 20厘米 尺寸的腔体。工质的热惯性太小,容易发 ...

这样性能会提升,但是体积会便很大,不适合做便携式的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