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ucos启动时是否也执行SystemInit()

楼主(2022-02-11):
在没有ucos的时候,我们加入了startup_stm32f10x_hd.s文件,里面写着在main之前确实运行了SystemInit()。

在加入ucos后,
我没看到有启动文件,
那是不是在main前没有SystemInit()呢?
在哪里能看到是否执行了系统初始化?

网友A:
好像在启动的过程中

网友B:
需要初始化系统的

网友C:
ucos也需要执行,否则无法执行ucos的

网友D:
为什么不使用RT-thread系统呢

网友E:
有的是把SystemInit()放在汇编里面执行了。

网友F:
应该也是执行了的

网友G:
这个没用过UCOS,不过一般也要有这个函数吧,毕竟得需要时钟配置嘛

网友H:
你仿真跟一下,看看到底怎么个流程

网友I:
一般都是需要进这个初始化的,这里是配置时钟和中断的

网友J:
UCOS好像也需要运行这个吧

网友K:
你看看UCOS的说明文件,一般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L:
启动之前会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启动之前会执行

就是,其实还是执行了的,只不过执行的位置变了,对吧

感觉这些基础配置很高深啊

网友M:
free-rtos是在运行前进行初始化

网友N:
是的  都需要执行这个函数

网友O:
楼主可以试试不执行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P:
应该有 或者使用默认配置了

网友Q:
在.s文件里边可以手动更改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