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
移植了emWim,但是效果不好

楼主(2022-02-11):
触摸屏的精度不高,实际控件和触摸点总有偏差
并且感觉触摸屏的反应很慢
点着屏幕一会儿,光标才移动

网友A:
是不是触摸点没有校准呢

网友B:
触摸的话,一定是加校准的
至于光标慢,不知道什么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句柄的没有释放

楼主:
感谢,先增加校准试试

网友C:
是不是频率设置的不太好

网友D:
一个是要校准,一个是切换界面要把之前的释放掉

网友E:
开始可能需要进行校准

网友F:
感觉屏幕的质量如何

网友G:
有没有花屏的现象啊

网友H:
会不会是控制程序导致缓慢的啊

网友I:
反应慢 得好好找找原因

楼主:
确实,加了校准好了,
至于慢,应该是之前代码逻辑也有一些问题,零零散散的改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