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打算使用GUI和主控有关么?

楼主(2022-02-11):
还是只要有FSMC就可以

网友A:
也可以不用fsmc 吧

网友B:
跟数据量有关系吧

网友C:
可以使用其他引脚吗

网友D:
应该是有关系的

网友E:
会影响执行速度

网友F:
确实不太确定如何判断能否用GUI,一般例程或者电路里包含的,就能

网友G(2022-03-14):
和主控肯定是有关系的啊,主控性能

网友H:
这个有一定关系的,看你驱动什么屏幕

网友I:
这个跟你屏幕接口和协议有关系的,例如mipi接口,你的MCU要带MIPI接口才行

网友J:
FSMC是不是只是ST的带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K:
还是和主控有关系的,主控性能高,GUI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L:
看你的屏幕接口吧,有些接口,MCU是被限定的

网友M:
你不仅是要有FSMC,还有驱动接口才行呢

网友N:
都可以的,不过和主控都是有关系的

网友O:
可能是行的吧,你做GUI不能仅仅靠FSMC这种并口啊

网友P:
也不一定非要FSMC,用SPI也行的啊,嘿嘿

网友F:
引用 网友P:
也不一定非要FSMC,用SPI也行的啊,嘿嘿

SPI和I2C的话,
能把怒路症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