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滤波电容在PCB中的摆放有顺序要求么

楼主(2022-02-1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理论上是小容量的靠近芯片管脚,实际布线中有困难,因为容量大的电容一般体积也会大,会形成遮挡,导致后期维护困难。一般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综合考虑VCC与GND布线总长。

网友B:
影响不大

网友C:
没什么关系吧
走线长的话,可以多加些小电容

楼主:
好的,多谢各位

网友D:
一般是先放大电容

网友E:
这个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F:
应该是有相应要求的

网友G:
当然是距离越近越好啊

网友H:
使用多大的怎么计算呀

网友I:
基本上就是距离越近越好

网友J:
小容量和大容量要求不一样的

楼主:
有什么影响么

网友K:
一般没有具体要求,顺序也不会有什么差别
电源线长的话,可以多些小电容~

网友L(2022-04-08):
一般情况,影响不大

网友E:
影响不大,一般是先放10UF再放0.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