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印制板走线和电流的关系如何确定

楼主(2022-02-11):
画板子的时候,线是越粗越好么
怎么确定线经够用

网友A:
画板子的时候技术得要好,哈哈

网友B:
走电流的线,粗一点
信号线,线经可以细点,0.2甚至0.15都行,看空间和密度
没有特别严格的,网上会有个参考线经和电流的关系

网友C:
一般信号线电流不是很大,都可以做细点儿的,线宽一般都是针对电源走线的

网友D:
走线越宽,电流越大

网友E:
这个还得看你,一般有个PCB设计的工具,可以算,还有就是制版厂的有提供一些信息的

网友F:
这个不能是越宽越好,需要经验去判断的

网友G:
正常信号线会窄一些,电源线会宽一些

网友H:
这个关系就是越粗电流可以承受的越大,但是不能越粗越好

网友I:
你可以去找电路板厂去咨询一下,这个每家都差不多,问一家就行了

网友J:
制板的线越粗,但是可能会对周边电路信号有干扰,所以不能越粗越好

网友K:
你可以去下载个PCB线宽计算小工具,能粗略的计算的

网友L:
这个我也是靠经验的,觉得有些电源部分宽是没问题的

网友M:
注意下电源

网友N:
根据线的种类确定粗细

网友O:
不是所有的线都是越粗越好的

网友P:
电源线粗一点好

网友Q:
信号线不能这么说

网友R:
要区分是哪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