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如何降低噪声与EMI

楼主(2022-02-11):
感觉板子的噪声有点大

请问下,在画板和设计的时候,需要如何控制EMI

有没有实际的案例,不是理论上的那种

网友A:
噪声的产生在于电流或电压的急剧变化

网友B:
EMI静噪滤波器是必要的

网友C:
使用满足系统要求的最低频率时钟。

网友D:
做EMI干扰屏蔽效果比较好?

网友E:
能减小电感的波纹和噪声?

网友F:
利用磁珠和电感解决EMI和EMC

网友G:
噪声和EMI都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网友H:
在同一板上使用交流和直流组件可能会导致EMI问题。

网友I:
使用功率电感器

网友J:
官方一般有设计说明的

网友K:
就是常规注意事项吧
真正遇到这个问题了,是很头疼的,试验费都会流血

网友L:
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M:
噪声的根源在哪里

网友L:
信号,电源回路中电阻,电感在电流变化时引入的电压变化是一种源。还有其他的源。

网友N:
建议你看下相关书籍

网友O:
就是那种很刺耳的声音吗

网友P:
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Q:
难道不是超负荷引起的吗

网友R:
难道芯片不发热吗

网友S:
降噪是个大论题啊

网友T:
这个建议你看看相关书籍,系统性的了解一下

网友U:
看看官方的设计说明吧

网友V:
这是个永恒的话题,针对板子,具体分析和改进

网友W:
问了一个注定无法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