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

楼主(2022-02-11):
ic, pi

请问一下#define TestLED  LATBbits.LATB0 这个宏定义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单片机RB0引脚控制TestLED,调用TestLED的时候=调用RB0

网友B:
C语言宏的定义和宏的使用方法应该知道吧。

所以,重点是了解LATBbits.LATB0的含义,这是C语言对PIC MCU里LATB寄存器中的LATB0位的访问。建议你先看看MCU的数据手册和C编译器的用户指南。

网友C:
宏定义了以后,用起来名字更直接,也更好理解, 代码可读性强

网友D:
可以找找定义的位置

网友E:
手册上有相关位的定义吗

网友F:
关键字应该是相似的

网友G:
只是访问了寄存器的那一位

网友H:
就是io的引脚吧

网友I:
宏定义用的好 能加强代码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