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protel DXP中PCB设计中手动布线的方法是怎样_成都机电开发...

楼主(2022-02-11):
AD, AC, Prote, TE, pc
SO单片机开发指南之22
天涯海角路漫长,一步一步终可望。本文介绍在ProtelDXP中PCB图纸中进行手动布线的方法。
一、绘制的图层
手动布线需要在布线图层中进行,一般双面板中的布线图层就是:
->Top Layer(顶层布线层);
->Bottom Layer(底层布线层);
图层切换在底部的图层管理栏中进行。
二、手动布线要使用到的工具
一般手动布线需要用到两个工具,在上方的工具栏可找到:
->画线工具。在布线图层里,用于绘制电路板上的导线。
->过孔工具。过孔就是一个有导电性的孔,用于连接不同的布线图层里的导线。
三、手动布线流程概述
->设置布线规则。对于手动布线,线宽不用设置,因为线宽是操作者自己输入的。
线距需要设置,虽然线距也是操作者自己画出来的,但是设置了线距规则,可以方便检查,因为一旦在绘图时线距比规则设置的小时,系统会报警,把过窄的线路用其他颜色标注出来。
线路转弯角度需要设置,一般设置为45度,会方便手动绘图。
->在布线图层里,用画线工具把需要连接的线路画出来。
->在需要跨图层连接时,用过孔工具进行连接。
四、手动布线的图解
接着之前的简单例子,用图来说明一下。
1、  布线前的原始状态
图 2是原始的还没有布线的PCB图,可以看到,待连接的各个引脚是飞线临时性连接的,布线的目标就是:正式规范地布线,去除飞线。
2、  设置规则
前面已经讲过,布线规则需要在规则和约束编辑器里进行设置,打开路径为:Design/rules,
进入规则和约束编辑器,手动布线至少需要设置两个规则:线距和转角,
布线需要在布线图层中进行。
布线流程为点击上方工具栏里的画线工具,点击布线的起点(一般为焊盘),即开始布线,确定走向并布线,到位后点击终点(一般也是焊盘)。
改变线宽:开始布线后,点击键盘上的Tab键,弹出改变线宽的对话框,在这里可以设置线宽,如图4。
4、放置过孔
过孔一般用于跨层布线,用于连接不同布线层之间的部件,这里主要是焊盘。
典型应用场景:
->常规布线困难时,需要用过孔来中继一下;
->用于表面贴的部件的焊盘跨层连接等。
操作要点:
在所有的布线层都没有导线、焊盘的地方放置过孔,把过孔用导线与第一个焊盘、其他过孔进行连接,然后切换到另一个布线层,再从这个过孔开始连接到其他目标焊盘或者过孔。
5、去除飞线
当所有布线完成后,可以去除飞线,这样好看一点。当然似乎也可以不管它,电路板厂家也能加工。
去除飞线的方法:
双击待去掉飞线的焊盘,弹出pad对话框,在net一栏调整为no net,设置为无标号,自然就去除了飞线。
6、完成
五、小结
手动布线虽然费时间一点,但是更能按照操作者的意图决定线路的参数和走向,在高质量电路板设计时非常重要。
本节完,精彩待续。提供单片机、PLC、电路板、控制器、仪器仪表、软件、APP、机电设备或系统、工控、自控系统、控制系统开发设计定制,联系见图6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