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用什么方法可以在不破坏的情况下测量电线里面的电流

楼主(2022-02-11):
工控的一个信号线,里面正常情况有100ma左右电流,故障时无电流。

通过什么方案可以检测这根线里面的电流?只需要判断有没有电流就行。
不能破坏被检测线。

需要制作一个检测模块,放到线的旁边。

谢谢!

网友A:
测磁场呗,霍尔传感器、磁阻传感器、磁通门传感器

网友B:
电流有点小。不知道指南针能不能测

网友C:
参考钳表…

网友A:
要灵敏度高不差钱不想麻烦看看这个咋样,要么就像楼上说的钳表方案,那个肯定没这个灵敏

https://www.ti.com/product/DRV421#tech-docs

网友D:
补充一下,看看楼主测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楼上的这些说法都可以,看你成本如何控制,如果是直流,建议客户找个精度高一点的采样电阻,再用一个运放电路搭一个比较电路来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下,看看楼主测交流还是直流,如果是交流,楼上的这些说法都可以,看你成本如何控制,如果是直流,建 ...

直流也可以用钳表测,用的霍尔原理。
淘宝上就有卖的,很便宜。精度也可以到mA级。

网友F:
电流信号线通常自己构成回路,使用两根并联线,很难用感应方式测电流,当然单根线没问题。难道不能在端子端串联测试?

网友G:
看来是没有示波器和合适的探头啊

网友H:
100mA很大了,霍尔检测太轻松了。

楼主:
谢谢大家!

要集成到产品中,淘宝找到差不多的模块了,应该是和钳表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