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072 gpio中断方式

楼主(2022-02-11):
手册中说gpio中断输入支持高电平、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4中模式,请问是不是支持电平跳变触发??

网友A:

手册上说的不应该是上升沿下降沿或者双沿吗?哪里有高电平低电平搜索
复制

“每一个数字通用端口都可以由外部信号源产生中断,外部信号源可以是高电平/低电平/ 上升沿/下降沿 4 种类型的信号,分别对应的中断使能寄存器为高电平中断使能寄存器 (PxHIE)/低电平中断使能寄存器(PxLIE)/上升沿中断使能寄存器(PxRIE)/下降沿中断使 能寄存器(PxF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