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要怎么关闭总中断呢?

楼主(2022-02-11):
GD32E230要怎么关闭总中断呢?最近做一个项目使用这款芯片,ADC使用了dma,在写flash的时候,出现了通道错乱的情况(通道1的值出现在通道2上),在写flash的时候没有关闭总中断,我怀疑是这个原因

网友A:
有关闭总中断指令啊

网友B:
我也需要过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解决,后来只有放弃使用DMA了,有哪位大神指点一下怎么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