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聊聊嵌入式与单片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2022-02-12):
#每日话题#

嵌入式系统由硬件和软件组成.是能够独立进行运作的器件。其软件内容只包括软件运行环境及其操作系统。硬件内容包括信号处理器、存储器、通信模块等在内的多方面的内容。例如下图:
而单片机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
例如下图:
总体来说,嵌入式涵盖了单片机,单片机只是嵌入式系统的一部分。

网友A:
总体来说,嵌入式涵盖了单片机,单片机只是嵌入式系统的一部分。

网友B:
单片机是嵌入式的真子集。

网友C:
嵌入式是系统名称,单片机是器件名词

网友D:
嵌入式好像包含单片机

网友E:
这个嵌入式是广义的吧,比如linux,都属于嵌入式范围内的

网友F:
单片机以前主要是做控制的,现在单片机的性能都很强,所以也做数据处理等复杂算法业务,也比较倾向于嵌入式了

网友G:
他俩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了吧

网友H:
嵌入式还是比较难,复杂,比单片机难

网友I:
单片机我觉得简单的说就是以控制为主,嵌入式是高性能单板机,以数据处理为主

网友J:
现在嵌入式的定义很模糊了,因为单片机也能做很多复杂的数据处理了

网友K:
嵌入式好像是主打算法,单片机主打控制

网友L:
嵌入式好像还包含上位机软件之类的,QT啥的吧

网友M:
单片机好像属于嵌入式的一种了

网友N:
稍微有点专业知识的人,都不用解释了

网友O:
真子集。。很经典啊

网友P:
一个纯硬件一个不是纯硬件

网友Q:
嵌入式涵盖的比较广

网友R:
单片机是嵌入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网友S:
我咋看着差不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