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最近要做一个低功耗的项目,用NANO102合适吗

楼主(2022-02-12):
需求中需要用到串口接收数据,所以得一直开着;
其他的可以通过软件去唤醒

网友A:
新塘有低功耗芯片,具体问问fae

网友B:
串口接收的中断可以唤醒CPU的,实在不用就复用为IO中断唤醒,当然有IO多时,也可以用一个单独的IO来检测RX信号来唤醒。

网友C:
其实只要能休眠都合适,低功耗的精髓就是休眠。

网友D:
这个不知道它的低功耗如何,不过串口开启好像就比较费电了

网友E:
这个你查查手册呗,手册肯定有讲功耗方面的问题的

网友F:
应该可以吧,这芯片主频好像不是很高,所以低功耗应该也能胜任

网友G:
你可以用外部触发的方式唤醒MCU,然后串口再收数据呗,不然一直开串口好像功耗降不下来多少

网友H:
你还是得找那种L系列的,或者是说明是低功耗的MCU

网友I:
应该可以行,你可以先做一下试试

网友J:
这个低功耗不仅仅是MCU,还有外围外设之类的都要低功耗的

网友K:
你可以先测测这demo板,空跑串口会用多少的电流

网友L:
这个不好说,不过一般MCU都可以做低功耗的产品的,就是需要从程序上好好设计了

网友M:
估计可以的,你先试试吧,不过一直开串口可不是很建议哈

网友N:
有低功耗可以只开串口的吗

网友O:
不能一直开串口的

网友P:
低功耗不可以开串口的

网友Q:
不能开启串口

网友R:
可以选择定时开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