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大佬告知芯片型号

楼主(2022-02-12):
本人今日在拆解一块电路板时,发现电源部分有个型号被抹掉的SOP8封装的DC-DC芯片,通过测量周边电路发现,该芯片1脚接电源输入,2.3脚为输出,输出与地之间有接一个肖基特二极管及电容,再通过一个电感输出5V电压。5.6.7.8脚全部接地,4脚未与PCB板上其它器件连接。疑似悬空。希望有用过类似芯片的大佬告知下芯片型号。

网友A:
先上个照片看看,上面有没有什么标识?单纯的文字描述有时真的不行!

网友B:
你是xl的销售吗?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xl的销售吗?打广告?

大佬,真不是XL的销售,是真心找这个芯片型号,都找了一天,十分感谢

楼主:
@叶春勇  大佬,那个XL1509确认了,能再帮忙看看那个丝印A942的是哪个运放吗?
@王栋春  你要的图来了,帮忙确认下那个丝印A942的运放是哪个?SOP8的,叶大佬帮忙确认了

楼上的坛友已经给你答案了,这图不是我要的而是你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叶春勇  大佬,那个XL1509确认了,能再帮忙看看那个丝印A942的是哪个运放吗?
@王栋春  你要的图来了,帮 ...

搞逆向工程呀。
你都知道时运放了,找一个引脚一样的运放不就行了?
这个运放引脚有啥特征?时sot-23-5还是sot-23-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逆向工程呀。
你都知道时运放了,找一个引脚一样的运放不就行了?
这个运放引脚有啥特征?时sot-23-5还 ...

6个脚的运放。我查个TS942A,但引脚好像有点对不上

网友C:
看A942那个运放的封装,很有可能是LM321

网友D:
叶春勇功底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