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2-02-12):
做为模电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运放电路绝对是神一般的存在,当然也是难点所在。关于运放本人一问题现向各位坛友请教:运放供电分为单电压、双电压形式,那么该如何选择运放的供电方式?是不是对待交流信号时,必须采用双电压?请各位坛友畅所欲言,不吝赐教。

网友A:
1、运放供电分为单电压、双电压形式,那么该如何选择运放的供电方式?
看运放在信号处理的位置吧。
例如上游是交流弱信号,这是放大器的前置级,需要高阻抗输入,通常会采用双电源。
如果下游是单片机,双电源就没有必要了。
2、是不是对待交流信号时,必须采用双电压?
不一定。
交流信号可以用直流放大器(直接耦合)进行放大,也可以用交流放大器(电容耦合)进行放大。
交流信号用直流放大器进行放大时,需要双电源的。
交流信号用交流放大器进行放大器时,连运放都不是必须的,例如黑田彻双管反相放大器,双管非反相放大器,甚至比运放速度还快。

非常感谢坛友的解答,继续请教在双电压运放电路中,该如何正确“零电位点”?

网友B:
也就两位大佬才能指导指导新人,其他都闭嘴了。

@lf626384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电子技术中大家其实都在努力学习前行,没有必要分什么新手老手的,能者为师!
楼主可不是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