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哪个版本的KEIL可以支持H7系列?

楼主(2022-02-12):
目前产品用的是STM32F407ZGT6,后期功能升级(需要更大容量的RAM及更高的时钟)准备用STM32H7xxx系列。

网友A:
这不就是个开发环境么,

网友B:
MDK 5.3没有问题吧,我现在是5.36

网友C:
最新版本吧

网友D:
5以上应该都可以吧,主要需要安装H7的pack包吧,能安装的都可以

网友E:
我的观念就是用最新版何必这么纠结

网友F:
用最新的keil呗,肯定能支持H7吧

网友G:
你用cubemx生成H7基于keil的工程就行了

网友H:
keil你最好用最新的,但是5.26以上应该就行

网友I:
这个keil5就行,版本如果能选择最新就更好了

网友J:
升级的话,建议还是F4吧,能便宜一些呢

网友K:
没问题的,keil是可以的,最新即可

网友L:
你看看keil的升级日志呗,上面能写支持什么芯片型号的

网友M:
没必要纠结,直接搞最新的keil版本就好了

网友N:
H7是不错,但是就得用HAL库开发了

网友O:
一般keil5.30是支持H7的,我记得

网友P:
安装Keil.STM32H7xx_DFP.2.7.0.pack

网友Q:
keil MDK的版本

网友:
去keil官网看了下,居然上了H7的支持包了?

网友R:
新版本都支持的

网友S:
keil 5编译器支持

网友T:
Keil uvision5 5.32

网友U:
5以上的是不是都可以

网友V:
可以多安装几个版本啊

网友W:
直接安装最新版本了

网友X:
版本高的话 需要的安装环境要求也就高了啊

网友Y:
安装keil5 吧 大众化 还支持